[电脑] 胶带和防滑手胶到货,把手上的鼠标全部换上自制防滑贴

楼主(2025-03-13):
鼠标的防滑贴用了几个月,颇为老旧了,我用鼠标属于不贴防滑贴不会用那种,不管什么鼠标拿手上都是滑溜溜的。
这些年用的鼠标全是自己买手胶自己定制防滑贴。
一来可以省钱。二来可以折腾消磨时间

前几天上某多购买了一些胶带和防滑手胶。

胶带买了不留痕迹的,手胶是买钓鱼佬绕杆子用的防滑带,买羽毛球的手胶也是可以的。
这两样加起来不过10块钱吧。

制作过程:
把就的防滑贴按在手胶上,画个模子,用胶带固定住,然后拿下来沿着线剪出形状就可以了

剪好的,我这里两种鼠标型号,制作了好多套备用
剪好的防滑贴也可以当做模具使用,下次再制作只要照着模具画就可以了

一番折腾后的残渣

贴好的效果,两边鼠标是一样型号的的,中间的鼠标大了一圈

这个是G23红色版

Hpc-01 m pro黑色版

Hpc-01 m pro红色版

还有一个Hpc-01 m pro白色版,白色版贴的防滑贴不太一样,带点刺的,防滑拉满,但是有刺疼刺疼的。

网友:
不好看的样子

网友A:
这是个人的一种癖好,我觉得原装的东西,不是多大问题,不需要改来改去的;别人是画蛇添足,你是鼠上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人的一种癖好,我觉得原装的东西,不是多大问题,不需要改来改去的;别人是画蛇添足,你是鼠上粘贴。 ...

手滑肯定不能怪原装的了
而且防滑贴这这配件电商大量有售,不太算个人癖好了

网友:
好多鼠标,不过这么贴后美观变差了

网友B:
贴上去倒是很容易,要是以后不想贴了要撕下来不知道会不会有胶残留在上面很难清理干净。

网友C:
我用手机从不贴膜,还是玻璃面摸着得劲。
你手滑是什么原因,手上出汗多?那可得看看中医了,大概率领不了退休金,净无私贡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上去倒是很容易,要是以后不想贴了要撕下来不知道会不会有胶残留在上面很难清理干净。 ...

这个胶买过很多次了,胶也换过很多次了。不会留胶的。
在撕下来之前那吹风机加热一下,很好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机从不贴膜,还是玻璃面摸着得劲。
你手滑是什么原因,手上出汗多?那可得看看中医了,大概率领不了 ...

要是出点手汗反而不滑的,鼠标和手干燥的时候拿鼠标是最滑的
如果手上大量出水,那是真有问题

网友:
旧貌换新颜,也换个心情

网友D:
并喜喜四块钱买的整张15X11厘米,自己纯手工剪的,最好用宽的美纹纸画线,我的基本看不出手工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喜喜四块钱买的整张15X11厘米,自己纯手工剪的,最好用宽的美纹纸画线,我的基本看不出手工痕迹! ...

我没有买美纹纸,都是靠感觉剪的。
这种花纹的防滑贴我都不太喜欢,还是手胶这种素色的好点

网友:
个人使用习惯,一般的都没贴

网友:
一般人真的不会贴这个了

网友:
貌似不好看啊!

网友:
鼠标防滑贴。。。

网友:
鼠标防滑贴,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买美纹纸,都是靠感觉剪的。
这种花纹的防滑贴我都不太喜欢,还是手胶这种素色的好点 ...

有纯黑带棱形花纹的,我不喜欢,喜欢带点花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纯黑带棱形花纹的,我不喜欢,喜欢带点花色的!

我之前看到有六边形蜂窝纹路的黑色防滑贴,可惜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