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前后摆放,用段时间后电压不一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5-03-13):
四块电瓶,前面两块横着放的,后面两块竖着放的,骑了一冬天,
现在充满电、静置后测量电压,后面两块比前面两块电压高。
以前一个熟人卖电车的说,我给你倒倒吧,我说不用了,现在看来看来摆放位置真有点问题

网友:
骑了多久了,电瓶本来有差异

网友A:
电池中的硫酸并未灌满因为不能灌满,按规定立着放时铅板才能全部淹没在硫酸中,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中的硫酸并未灌满因为不能灌满,按规定立着放时铅板才能全部淹没在硫酸中,正常工作。
...

对

网友:
摆放位置不动,调整一下正负极看看。据说串联的铅酸,靠输出正负极会不一样

网友:
蓄电池电压不一致会和摆放位置有关系???不可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中的硫酸并未灌满因为不能灌满,按规定立着放时铅板才能全部淹没在硫酸中,正常工作。
...

楼主说的应该是都是立着放,但立着放长宽摆放有90度差异,理论上是不会有这个差异的.

网友:
如果都是立着放的,那就只能是地磁的影响了。哈哈哈哈

网友:
我以前就知道,有差异的

网友C:
两块电瓶躺倒,两块电瓶站着?
我的理解可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都是立着放,但立着放长宽摆放有90度差异,理论上是不会有这个差异的. ...

他说的是横竖,不是立...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只要摆放正确,一般负极先坏,先低压,这个是电流方向决定的,若是短时间严重差异的话,是个体体质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横竖,不是立...

对呀,首先是电池立着.然后才有立放横排竖排90度的摆放方式.

网友:
有电瓶水的,平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首先是电池立着.然后才有立放横排竖排90度的摆放方式.

嗯,我错了,毕竟铅酸都是立着放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正常哩,半年左右串一和串四,串二和串三倒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池中的硫酸并未灌满因为不能灌满,按规定立着放时铅板才能全部淹没在硫酸中,正常工作。
...

很可能是这种状况造成的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立着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这种状况造成的

不会的,再怎么不懂的电动车老板也不会这样放置电瓶.立着放那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电瓶躺倒,两块电瓶站着?
我的理解可有错误?

真是的,难道还有尖角向下的放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