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么厉害吗 ? 华为可以在运营商查询你的实名信息 ?

楼主(2025-03-13):
朋友的 华 为 手机坏了,密码忘记了。我帮他看看。

一般来说,通过短信验证码 ,密保问题等可以 修改 密码。但是在华为这里不行,要通过实名验证。

但是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平时我们注册账号 如何 实名验证呢 ?最常见的就是  绑定银行卡。

可是,华  为  就厉害了。报上大名和手机号,华为直接 去 运营商验证。而且,未经允许,华为已经知道你的手机号通过实名验证了 &……这就厉害了。

请看图片

网友:
人家和运营商有协议.

网友A:
别想太多,有验证接口的,网站或APP也可以通过第三方接口实现,包括数码之家也可以。

网友B:
现在很多新下载的APP从来没注册使用过,打开就直接显示手机号,不用输入验证码就能跳过注册步骤,一键登录。方便是方便了,但是想过没有,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手机号呢?细思极恐

网友:
国家实名平台,公开的。夜里都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新下载的APP从来没注册使用过,打开就直接显示手机号,不用输入验证码就能跳过注册步骤,一键登录 ...

本地检测手机号还不容易啊?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有网络就可以啊,一般企业和运营商连通做验证不难啊

网友C:
没办法,搞的我们都有信息泄露恐惧症了。

网友: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想太多,有验证接口的,网站或APP也可以通过第三方接口实现,包括数码之家也可以。 ...

就是这样,网络时代,想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很难做到

网友:
对呀,运行商都有实名登记信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新下载的APP从来没注册使用过,打开就直接显示手机号,不用输入验证码就能跳过注册步骤,一键登录 ...

有个权限叫获取设备信息

网友:
个人信息保护,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搞的我们都有信息泄露恐惧症了。

恐惧啥,其实大家都是裸泳状态

网友:
这么敏感
其实可以选择不用

网友:
我的手机天天被骚扰的电话最少也有10多个,阻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太多,有验证接口的,网站或APP也可以通过第三方接口实现,包括数码之家也可以。 ...

我知道有接口,问题是,我没有授权给他,他已经知道我   已经在运营商 实名制 了。

网友:
数据打通了大哥随时不用盯着你就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权限叫获取设备信息

实际上手机号应该是通过数据流量获取的,不仅仅只是设备信息,你可以试试,关掉设备信息和电话权限依然可以获取,连上wifi再打开那个软件就变成普通的输手机号接验证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