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一个捡到的H7 LED车灯

楼主(2025-03-13):
那天回家路上 垃圾桶便看见一个东西 一下子垃圾佬的血脉就觉醒了,捡起来一看是个坏掉的LED车灯,两面有灯珠 其中一面烧了一个角

银灰色外壳实际是塑料的,

驱动器拆开里面打了胶 有电感和电容 应该是DC DC转换

灯板的两边应该是真的热管

网友:
做工蛮不错的啊

网友:
还可以利用

网友A:
不针对哪一款led灯泡,只要是替换卤素灯泡的LED都是垃圾。只是看起来白花花的罢了。不聚光,有光斑,晚上照人不照路。

网友B:
另一个灯珠是不是还能亮,还能再利用一下

楼主:
太假了 外壳是塑料的,难怪烧灯珠, 设计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针对哪一款led灯泡,只要是替换卤素灯泡的LED都是垃圾。只是看起来白花花的罢了。不聚光,有光斑,晚上照 ...

这个是因为H4的灯 反光碗是跟根据卤素灯点光源设计的 有很好的近光切线,  换成不带透镜的LED必然会散光 切线糟糕,所以看了一圈 我最后换的还是卤素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灯珠是不是还能亮,还能再利用一下

外壳塑料 这种肯定不会用什么好灯珠的啦,

楼主:
设计不行,所看到的银色部分通体塑料的, 就跟夏天穿棉袄一样 闷烧,热量排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针对哪一款led灯泡,只要是替换卤素灯泡的LED都是垃圾。只是看起来白花花的罢了。不聚光,有光斑,晚上照 ...

替换一下摩托车的卤素灯还是强很多的,实践出真知,提前买到好货,飞利浦的,雪莱特的,一些外贸的看灯珠

网友:
换个灯珠就是好的了

网友C:
总感觉这种带散热风扇的耐久性不好。

网友:
塑料外壳的,早该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针对哪一款led灯泡,只要是替换卤素灯泡的LED都是垃圾。只是看起来白花花的罢了。不聚光,有光斑,晚上照 ...

led怎么也比原车的卤素灯亮一点,远光是不行,近光还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怎么也比原车的卤素灯亮一点,远光是不行,近光还勉强。

主要是散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这种带散热风扇的耐久性不好。

这个塑料外壳 铜热管 风扇 直接等于装饰物,起不到作用,里面还抹了硅脂 糊弄鬼呢,

网友:
LED 灯珠 发光亮度超过 卤素灯 且相对节能,但显色性 比卤素灯差且 价格贵

网友:
下放摩托继续燃烧使命……

网友:
路过~看看,我也一直想换LED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有句话叫做,不带透镜的LED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