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数学好的大神,关于校准表格如何制作

楼主(2025-03-13):
多年前获得国外一友人帮助,即他帮我校准了流量传感器,并给我提供了一份十六进制的校准表格(256位,每位2字节),如今由于传感器老化重新购置了一个新的传感器,那么同样的需要校准,我尝试着和上次一样获取ADC值,并尝试自己制作那张256位表格,但是很遗憾,始终无法复现,看着右边的绿框数列,感觉是一个递增数列,但是递增量似乎又是无规律的变化,感觉是一个数学拟合问题,想问问大神有谁能看懂这表格是如何制作的,测量精度(+/-2%)图片中最下面那段时那位友人的原话,附上ADC表,感谢

0   1286
3   1528
6   1687
9   1852
12   1968
15   2074
18   2128
21   2188
24   2252
25   2277
30   2377
35   2462
40   2542
45   2602
50   2652
55   2704
60   2763
65   2817
70   2871
75   2922
80   2955
85   3007
90   3053
95   3099
100 3136
105 3176
110 3214
115 3258
120 3298
125 3324
130 3355
135 3384
140 3416
145 3451
150 3472
155 3507
160 3542
165 3566
170 3587
175 3613
180 3644
185 3669
190 3694
195 3714
200 3743
205 3760
210 3771
215 3790
220 3812
225 3838
230 3861
235 3874
240 3884

我尝试使用origin拟合,不知道是否操作正确,看R值似乎接近于1,于是就得到下图,想尝试使用外推功能,但是似乎很复杂不会用,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告诉下,感谢

网友A:
放到 excel 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 excel 里看看

对拟合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粗浅理解是不是先将X值Y值代进去求的函数对应关系,然后将X值重新输入求的Y值?

网友:
可能是实测的

楼主:
ADC就是我实测的数据,表格据说是拟合的,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拟合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就是我实测的数据,表格据说是拟合的,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拟合成的

可以把数据输入到excel里,再绘制成散点图并增加趋势线,可以设置趋势线类型并显示公式,拟合类型可以用线性,指数,多项式等,你这个原数据应该是指数关系的,细节部分不太准确可以改线性拟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就是我实测的数据,表格据说是拟合的,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拟合成的

是你要确定怎么拟合啊,一次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本质都是待定系数法使已知点到拟合曲线的距离之和最小

网友B: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原始流量ADC对照表、待标定传感器对照表、传感器类型,ADC数据来源,校准表给传感器还是采集器,采集器、传感器品牌,联系设备生产商不就行了,老外的y∝x^1.5关系中x为流量。猜测你给出的是待标定的流量ADC对照表,ADC数据是从何而来呢,采集器调试界面导出

网友C:
adc读数取对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原始流量ADC对照表、待标定传感器对照表、传感器类型,ADC数据来源,校准表给传感器还是 ...

感谢,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年限久远,原设备厂家已经停止售后及校准服务。查看该热丝流量传感器没有标注任何型号,估计是厂家自己产的。新来的这个热丝传感器是相同型号主机同样位置拆解来,换句话说就是2台拼一台使用,即将目前正常的备件进行筛选然后自行校准。
ADC的数据来自和另一台气流源标定,简单的说就是我将2台主机通过管路连接起来,串联,输入气源,调节气流流量,看标定过的气流源显示流量值,再在这台换过流量传感器的主机看ADC值,这样一步一步人工记录下流量值和ADC值,当然可能存在某些误差,我想只要花些时间多次重复、缩短流量间隔等措施是能够减小误差。

有如下疑问:
1、我看你好像也是用的origin软件,为什么a、b值相差这么大?看起来你似乎是弄反了,将我转换的十进制表通过origin弄成曲线图了,而我是想知道如何从我测量的ADC图,弄成曲线图

2、我若想使用origin的插值外推该如何操作?比如目前为止在(0-240以内都是可以的)X轴都有对应的Y轴,但是如果我想245或者250、260等这些流量对应的ADC值该如何通过这个计算出来?
3、origin软件里面我在哪里输入X值有对应的Y值出现?该软件较复杂没明白是怎么用的.比如我输入个54.6流量值,那么就有2700对应的ADC值算出来,或者反过来输入个2700值就有个54.6流量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原始流量ADC对照表、待标定传感器对照表、传感器类型,ADC数据来源,校准表给传感器还是 ...

下图是那位朋友拟合曲线的简要说明,我看的不是很懂,他的原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年限久远,原设备厂家已经停止售后及校准服务。查看该热丝流量传感器没有标注任 ...

1,我的图是通过原始的转换校准文件数据绘制的,可以找找有没有原始的流量adc对照表;
2,插值需要分两段,低流量和高流量,低于25使用power幂次拟合,高于25使用线性插值,每5个流量单位一个测量点,4个插入点,拟合时在对话框导出数据部分勾选通过x计算y,x坐标流量,y坐标adc,拟合选项中,x数据刻度选择等间距,输出选项中选择拟合数据在原始表格或者新建sheet页,建议不要外推,adc测量值包含0-255流量;
3,这没有意义,设备就支持这个对照表,你只需拟合时获得整数流量值的adc拟合值就行,不需要模拟设备插值过程,更高精度需要逐点测量adc值,256个点,设备完成插值,这样流量的小数点才有意义也不需要origin插值,目前对照表间隔只能读取整数流量。
4,原始校准数据风格,原始的在流量为0时adc拟合值为0,因为是低量程传感器的adc读数,早一点给出低量程数据不就行了,对着高量程的低流量数据拟合了精度也不会太高。你需要拼接这两部分数据,分开对两部分拟合插值。

可以多晒晒图片,新旧流量计、参考流量计、校准文件存放目录等等,还有传感器电路接口。最简单做法就是直接测量256个点,5个小时,顺便换算十六进制,让设备自动插值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读数取对数了吗?

确实楼主只给出了高量程传感器的流量adc对照表,还有低量程的流量adc数据藏着掖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图是那位朋友拟合曲线的简要说明,我看的不是很懂,他的原话

两个传感器,两组adc,你最初只给了一组高流量传感器的,他可能接触过类似设备,低量程0-25使用power幂次拟合,高量程测量25到255,使用线性插值,每两点间直线插4个点,设备可能会自动选取一个合适的ADC数值,猜测设备有两个ADC读数。你需要做的是拼接ADC读数,25这个点取值3024还是2277,设备有什么选取逻辑吗,plc还是单片机,你之前给老外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也是0-25低量程和0-240高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传感器,两组adc,你最初只给了一组高流量传感器的,他可能接触过类似设备,低量程0-25使用power幂次 ...

不是藏着,而是人工换算需要时间,刚换算好,请看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的图是通过原始的转换校准文件数据绘制的,可以找找有没有原始的流量adc对照表;
2,插值需要分两段 ...

下图就是原始我实际测量的2个流量传感器实测对照表,洋人就是根据下表做出那2张十六进制表的.2张十进制表是我人工根据十六进制转十进制人工转的。
麻烦讲清楚一些,我看你的回复还是一脸蒙,脑子刚从十六进制换成成十进制表格的过程中还未恢复,有些懵

最初是不能从显示屏读ADC值,拿着数字万用表测量ADC前端电压值,然后换算成ADC值,由于存在干扰等因素,测量到的结果始终不行,存在干扰很大。于是那洋人就给了我也是一张十六进制表,说让我写到那个指定的地址,就能直接从屏幕看到ADC值,于是就这样测量继续,下图的ADC值是经过多次测量后最准确的一次ADC值所以我保存了下来。高低流量传感器都一样。

0   1286
3   1528
6   1687
9   1852
12   1968
15   2074
18   2128
21   2188
24   2252
25   2277
30   2377
35   2462
40   2542
45   2602
50   2652
55   2704
60   2763
65   2817
70   2871
75   2922
80   2955
85   3007
90   3053
95   3099
100 3136
105 3176
110 3214
115 3258
120 3298
125 3324
130 3355
135 3384
140 3416
145 3451
150 3472
155 3507
160 3542
165 3566
170 3587
175 3613
180 3644
185 3669
190 3694
195 3714
200 3743
205 3760
210 3771
215 3790
220 3812
225 3838
230 3861
235 3874
240 3884

0     826
2.5  1562
5    1880
7.5  2110
10   2301
12.5 2464
15   2611
17.5 2733
20   2843
22.5 2926
25   3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传感器,两组adc,你最初只给了一组高流量传感器的,他可能接触过类似设备,低量程0-25使用power幂次 ...

我尝试着使用16楼那2张初始ADC值拟合了高流量和低流量,不知道是否正确,还有我该在哪里输入X值对应Y值会出来?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对于高流量拟合图,我想输入x轴流量值54.6,那么Y轴会输出2700,还有就是比如我输入245那么Y值对应的大约3896会出来,因为已经大于240了。简单的说就是我希望y=x*F(x),只要F(x)求出后,输入x总有对应的y值会出来。不会用origin软件,跪求指导,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藏着,而是人工换算需要时间,刚换算好,请看下图所示

现在又多一个表格,给网友猜谜呢;
两个adc两个表格,早说不就好了,原话意思是两个表格两种校准方法,低用power,高用power+polynomial;
网络有很多origin教学视频,一两句看不懂正常;
条件不足所以只给你拟合了原始数据,并且确认高量程的0-25使用了power;
只能说这么多了,藏着掖着可不方便交流,没实物图还不如去问老外,他知道采集器逻辑,都帮你激活adc显示了,这种工控设备维护都是有成本的,换算数据需要时间理解,那这数据如果是直接读取EEPROM,读错位了怎么办,来龙去脉不想说明白可以找人现场维护,最简单的就是逐点校准,写入验证,再考虑拟合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又多一个表格,给网友猜谜呢;
两个adc两个表格,早说不就好了,原话意思是两个表格两种校准方法,低 ...

真是冤枉,我正在将15楼的低流量校准表十六进制数据换算成十进制数据,都是人工通过科学计算器逐一将256个数据换算过来的,这需要时间。之前没有公布低流量ADC数据是因为我觉得低流量ADC采样有些少,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所以才没发,本打算是学会高流量如何分析的,自己再按照同样的方法拟合低流量ADC数据。被你说成是藏着掖着了,无语至极,不是什么工控设备,就一热丝式流量计,最初一台是因为EEPROM存数据的内部锂电池没电了导致保存的校准数据全丢了,被洋人校准好了,现在这台是更换了流量传感器需要重新校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我刚装好origin准备学习如何拟合呢,结果.............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冤枉,我正在将15楼的低流量校准表十六进制数据换算成十进制数据,都是人工通过科学计算器逐一将256 ...

其实没必要转10进制,吃力不讨好,已经明确拟合方法了,只是数据准确性存疑,学一点编程很方便,结合大语言模型,几分钟就能自动处理格式转换。另有winhex、ultraedit之类工具直接就能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