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煮饭,半生不熟原因,补发电路图

楼主(2025-03-13):
用了好几年的电饭煲,
煮出来的饭老是半生半熟,
拆解主板上的继电器,
触点碳化嚴重,
为了一勞永逸,
自己加装了可控硅电路代用。

可控硅触发中指示灯: 黃色LED
加热盤加热中指示灯: 红色LED

应坛友要求,补发电路图

承蒙版主及坛友加了分,
我不好意思了,
补上几张主板图片

立起来的板子,
是我加上的可控硅线路,

网友:
继电器的品牌是???

网友:
网上有蛮好的继电器卖的,换一个不好。

网友:
简单实用的改进。

网友:
电饭锅的功率700-800W左右功率也就4A,你这个继电器质量太差了。

网友:
感觉。。。继电器会引起煮饭不熟么?

网友A:
应该不是继电器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继电器的原因吧

是继电器的原因,
抛弃继电器,
改用可控硅控制后,
煮饭正常。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直接换继电器不好啊

网友:
可控硅比继电器更容易坏。。。

网友:
这样的电饭锅,不是那种居里磁铁式的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上面的探头有问题了,我有个电压力锅之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测是好的,但是用起来就不行,也就是在那个高温度度电阻不正常,给控制板一错误的信号,让锅提前退出了加热,所以就会出现饭煮不熟的问题

网友B:
这种可控硅配件吗,是弱电控制强电,还是强电控制强电?

网友:
煮饭半生不熟,应该不是继电器的锅,而是貌似磁钢形状的底座里的温度传感器的故障。

网友:
有些继电器质量是比较差的,比如,SONGLE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差评~

网友:
这些智能电饭锅就是智障,远远没有老式电饭锅好用,这些按键还要按来按去又爱坏,老式的按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差评~

好的,
奉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控硅配件吗,是弱电控制强电,还是强电控制强电?

是弱电控制强电,
已上传电路图,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奉上电路图。

看到电路图了,字写得不错,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