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个位数包邮的双模鼠标

楼主(2025-03-13):
直播间预热9.9还包邮的鼠标到手了,重点是双模式的。我的surface 只有一个usb口,一直用着十年前的罗j鼠标,看到这么便宜不淡定了。到手了,习惯做法,先拆了看内容。

几个元件,很简单,c口充电。
外壳三层,最上层有肤感涂层。
按键这种是叫锅片的?实际用起来手指稍微一松就断开了,不如传统的那种。
主要的芯片 PHY6236

网友A:
内置电池,上盖打开的意义是啥呢

网友B:
你这图为什么这么糊

网友:
这种微动都是静音的吧。

网友:
这种矮趴趴的鼠标手感很差...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为什么这么糊

听说撸多了会眼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整那么小的图片,你是体谅平台带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上盖打开的意义是啥呢

按键上盖一体设计,这种造型一般会配中框加固

网友:
9.9元,嗯,,,不便宜,哈哈

网友:
抱歉,老了,眼睛有点花,看不清楚楼主发的图片

网友:
这种太薄了,用着不舒服

网友:
手感应该不好,可能容易疲劳

网友:
看着还对得起价格

网友:
双模、C口充电,规格到位价格炸裂

网友:
高度太低,无法对掌心支撑

网友:
小鼠标价 格不贵,外出携带比较方 便

网友:
图片拍的好啊

网友:
太糊了,主要芯片没拍清楚,光学ic和无线ic,是主要的,这种按键是静音的,女孩子喜欢用

网友:
有个类似的,内部也是类似

网友:
手感应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