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这个弹簧片是装哪的?富格无刷钻----已搞定

楼主(2025-03-13):
富格的无刷电钻,快慢档卡不住了,拆了清理一下,没注意这个贴片是装在哪的?

感谢坛友指点,找到了,搞定了。

网友:
感觉是按钮啥的配件。。。

网友: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让你知道

网友:
调扭力哪里用的,没有就这个就没有咔咔的声音

网友A:
看标题一猜就是它,是调扭力那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一猜就是它,是调扭力那地方的

大佬麻烦在图片上帮我标注一下,谢谢。。没找到安装的地方。

网友:
左右能波动,是换向开关的位置吧

网友B:
有大佬都把它去掉不用了,因为日久它会把转矩塑料轮磨损,而所起作用仅仅是调扭矩时咔嗒一下~不要也无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大佬都把它去掉不用了,因为日久它会把转矩塑料轮磨损,而所起作用仅仅是调扭矩时咔嗒一下~不要也无妨。 ...

只是发声,没其它用?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看到标题也是和5楼一样的想法,因为犯过同样的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发声,没其它用?

这东西就叫 响片,没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就叫 响片,没了也不影响使用

没道理啊,如果没用的话厂家为毛还浪费这个成本?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多拆几个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道理啊,如果没用的话厂家为毛还浪费这个成本?

反正没了也不影响扭矩调节,只是调节手感没那么好。也有可能没这个响片卡住扭力环,会在手电钻使用的时候扭力环自己转动导致扭力输出变动出问题

网友:
开关、触点或电池连接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