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钰泰ETA6964A使用问题

楼主(2025-03-13):
设备最近使用钰泰ETA6964A发现一个比较怪异的问题,插入外接的充电线,V_CHARGE电压正常,但ETA6964不工作,即不从19,20脚输出电源,也不会给电池充电,需要拔掉外接电源再插一次就工作正常了,出问题19,20脚只有0.7V,外接电源是5V/2A的。设备正常一直插着充电线,设备总电源开机就给这部分送电,有一定概率会出上面描述的问题。也试过电池放电到饿死状态都无法复现。但用个几天(一般是上班开机,下班断电 )就会碰到,实在是没思路了。sysvcc后面的负载最大也就400mA,是升压到5V的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