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4手机全拆解,可惜最有用的电池已经挂了!

楼主(2025-03-17):
库存的碎屏机,亲戚给的,已经放了好几年,得空把它拆了,好歹有块电池
正面,屏已经碎了

背面

屏都已经胀开了,估计电池怀孕,前景堪忧呀!

屏轻松分离

后盖也划开

电池2017年出品,已经鼓鼓囊囊了

上部是主板

下部是尾插小板

拆电池没看见易拉胶,翻开看下面,应该是换过

放了几年,电池端电压还有3.7V,至少自放电很小

主板拆下来,貌似上面也只有EMMC有点用

至少中框还是金属的,振动电机、前摄、听筒都抠下来

尾插小板上面是带音腔的扬声器

小板也抠下来

全家福

没多少可利用的,最有用应该就是电池了
但后面测试电池容量,大概只有100~200mAh(估计应该是内阻太大导致),废了!拆保护板留用,电芯扔掉
其他扔掉感觉又有点可惜,拆都拆了,那偶再费点时间把它装框展示算了,欢迎后面继续关注!

楼主:
上次的小米9 也顺便汇报一下,问题及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8460-1-1.html
按偶的技术也只能吹吹看了
撬开屏蔽盖

剪掉部分,露出电源管理芯片

上焊油后直接吹

但即使开到快400度,芯片依然纹丝不动,看来真有胶。无奈翻过来把CPU也吹了吹
最终结果还是不能开机,算了不搞了,就这样吧

网友A:
一代神机已然被淘汰

网友B:
我有一块手机电池 放了很多年还有电

网友:
我的红米3s也鼓包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电池鼓包是低电量放电

网友:
红米note4手机二手的100元左右,买屏比买机贵,不值得修了

网友:
emmc可以留着

网友:
卖给回收旧手机的也许能卖几块钱。

网友:
尾板上fpc飞出来的芯片是啥

网友:
你都说放好多年了,电池能活着的几率跟彩票中大奖的几率一样。

网友:
我丈母娘的华为nova3,已经不开机了,用风枪吹CPU,没辙,准备撬下来重新植锡再搞下。。

网友:
电池拆了,接直流电做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神机已然被淘汰

那没办法了

网友:
已经放了好几年了,电池肯定不行了 。有用的东西 就 剩下 ……………………emmc ?

网友:
这个是高配版,联发科

网友:
手头上的一些荣耀老手机倒是有电。
去年夏天我家领导的V40频繁重启死机退下来给了我,让师傅重新植锡倒是复活了,因为领导自己换了200PRO

网友:
电池鼓包是怎么造成的?长时间不充电吗?
我也有几块老电池、充电宝,是否要定期充电?就怕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手机电池 放了很多年还有电

嗯嗯,有些确实耐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