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以为像T12、TS457出线用XH插比航空插方便

楼主(2025-03-13):
玩航模的电池组和平衡充多用XH插

XH支持3A电流充电够了(大电流放电用EC或XT)

XH母端:大多数板子线孔按2.54预留的,直插焊接。像TS457的四线直接就是XH母座

XH公端:可以买成品线或自己压接,比焊接牢靠

XH唯一不方便就是插拔有时需要用指甲撬

今天刚好看到这个神器
买了几个,打算装在焊台和内阻仪上。
平衡头保护器AB扣航模无人机锂电池保护套充电头/AB clip/2s3s4s5

网友:
寿命不行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A:
这个头过不了多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过不了多大电流的

就T12, TS457这两个设备,三安电流我以为够用了

我买过GX16的航空插材质极差(锌合金,不耐高温的塑料),也不像能过大电流的样子

来论坛请教过坛友,又买的重强GX32,质量好但体积太大了

大多数业余玩家的工具平时收纳,用时才拿出来,体积小是显著优势。

楼主:
航模电池的充电经常插拔XH插头,还没遇到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T12, TS457这两个设备,三安电流我以为够用了

我买过GX16的航空插材质极差(锌合金,不耐高温的塑料) ...

主要是母头的线接触地方都是压接的,内阻大影响电流或者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电池的充电经常插拔XH插头,还没遇到坏的

可靠性当然还是航空插头更好....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lz的想法很好,如果电流不够,多P并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母头的线接触地方都是压接的,内阻大影响电流或者精度

不放心可以加锡焊一下,就像前几天有人问压接端子要不要再焊的。
PS:卖的TS457的四条线都是XH公头上引出来的,即便很多版友加航空插头,前面电流还是先经过XH的压接位置

网友:
这玩意就是标准化操作,就你USB口,统一都用那样的,个人玩当然也可以用别的座子,一样用。

网友:
航空头耐操

网友:
这个不能频繁插拔吧,而且电流应该也不够。

网友:
航空插,要买铜的

网友:
嗯嗯,拽线是不太好

网友B:
我是用USB的。随便一条A-C口线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USB的。随便一条A-C口线都能用

USB我也考虑过,风险是太通用了,怕不小心被插上其他设备

网友:
伤胃,看到了吗,不能玩啊

网友:
有意思,小工具解决大问题

网友:
航空插头用的多,拧紧了不会松动,接触良好,其它平衡充用那种多针脚的XH插头,因为不经常插拔啊。

网友: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