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UGE破壁机维修续2,这回玩大了!!!

楼主(2025-03-13):
自从1月23日发帖拆个GUGE G888型号的破壁机,查到问题所在缺不知怎么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533-1-1.html已来,已经50天了,中间还发帖GUGE破壁机维修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231-1-1.html,上面帖子里分析的问题所在都不对。期间还与厂家的技术员沟通联系,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因为是自己用的,反正也不急,有时间就在中午休息10多分钟后继续鼓捣,最终发现当问题出现时,用手转动下电机,有时候就正常了,分析了电机上除了霍尔器件(已买了AH468芯片替代后故障依旧)外,就只有碳刷没有怀疑了,拆下碳刷看看还有很长。打磨了下还是不行,就上网9.6元买了一副,装上后正常。但在打豆浆时能闻到像烧到皮子的焦臭味,用了两次后今早再次打豆浆时臭味越来越大,直到中午屋子里还是味道,小憩后就重新拆开检查,发现新换的碳刷已经磨没了。看转子上好像也有损伤,但没太在意,就把原来的碳刷又用细砂纸打磨下重新装上试机,正常,突然在高速运转时听到啪嗒一声响后电机停转,但屏幕还是显示速度7,心想不好,只好打开,一看,完了,电机完了,转子部分都给打下来了。哎,越修问题越大啊,悲催!!!!!

新买的碳刷用2、3次后就这样给磨完了。

打下来的电机转子部分。
报废的电机!!!

网友A:
换碳刷之前,应该把转子上面弄干净,否则很多碳粉,这样接触良好才能正常使用,否则新碳刷很快报废。当然,楼主这个应该不是此原因,应该是电机质量太差,重新从某宝上买个新电机吧,还能满血复活。

网友B:
转子上的电极被打下来?这个。。。是电刷套给压进去了吗?

网友C:
换好后要看或听火花大不大,大一般转子短路了,串励电机没有霍尔器件吧?

网友:
这下整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碳刷之前,应该把转子上面弄干净,否则很多碳粉,这样接触良好才能正常使用,否则新碳刷很快报废。当然, ...

换刷前把转子上的碳粉用刷子给刷了,然后也用细砂纸给打了下。应该还是我换的新碳刷质量不好,拆下后发现转子有烧蚀的地方,但没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上的电极被打下来?这个。。。是电刷套给压进去了吗?

电刷套有烧蚀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后要看或听火花大不大,大一般转子短路了,串励电机没有霍尔器件吧? ...

把原来的碳刷换上后声音正常,但有时有炸水现象,一直怀疑原碳刷的质量也不好。

楼主:
准备死磕,网上找电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后要看或听火花大不大,大一般转子短路了,串励电机没有霍尔器件吧? ...

这个电机有霍尔器件,电机型号为HC9525,并且还是四线,5v  GND  out1  out2.

网友D:
刚好,这下可以直接换电机了,一步到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这下可以直接换电机了,一步到位解决问题

看了下电机,也不便宜1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刷套有烧蚀的痕迹。

应该是发热导致电刷滑动电极脱离或变形导致被打飞

网友:
换个新电机应该比较省事儿

网友:
要不外边电器维修都是直接换呢

网友:
估计是控制电路有问题,电机转速过快。

网友:
换向器烧成这样直接换新

网友:
可能是碳刷磨损过快,建议如果有条件,考虑更换整个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