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蓝牙音箱,分析一下音质不好的原因

楼主(2025-03-13):
这个音箱到手好多年了,手感很有分量,拆机之前一度以为外壳是合金加喷漆的。但听起来总感觉声音放不开,有种憋闷的感觉。昨天心血来潮,拆开看看内部,探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拆机比较顺利,绝大部分环节都可以无损可逆。这种设计思路值得肯定,所以决定继续整体保留,以便今后改造。关于音质问题,简单的分析就是扬声器系统(喇叭和低音辐射盆太硬,阻尼大,推动起来很吃力)设计问题,除了更换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初步打算是今后接个喇叭输出口,当个小型功放使用。

网友A:
没啥可分析的,扔了吧。。喇叭不行、音腔不行,芯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可分析的,扔了吧。。喇叭不行、音腔不行,芯片不行

那等于是直接判死刑了哦。其实我见过很多比它更垃圾的东西,所以我准备再折腾它一下。

网友:
大铁圈把楼主骗了

网友:
这种也就是听个声,要求不高的场所用。
要求音质的就不要选这种了。先天条件不足。

网友:
要想有好音质,首先要有两个喇叭,其次就是电池容量充足。。

网友:
这种口径的全频喇叭音质也就那么样。加了被动振膜的某个频段有加强,总体都就听个响。

网友:
音质不好的原因????

想当工程师?
哈哈 ,,能改良的,,都是大师

网友:
大铁圈忽悠人,杰理的方案也就那样了

网友:
长这样式的能响就不错了,还能分析个啥

网友:
音质不好是胎带的,整体限制了它的档次。

网友:
也算是做工不错的货了

网友:
音质要好,要好喇叭搭配好箱体,然后功放芯片选电压高点的,还有配合好的解码芯片,这个蓝牙音箱一样都不沾边啊。

网友:
有低音振膜,已经没啥好改进了,这种体积和单元口径就这样了,芯片杰里也就听个响,你换单元芯片差,你换芯片单元差,两个都换又发现功率跟不上,要换电池体积又不够,所以没啥改动的必要了,这种体积这种配置没啥好折腾的

网友:
这个音箱真是下血本了啊,这么大个铁圈成本多高啊

网友:
这个铁圈很有分量

网友:
好大的配重,被安给忽悠了。

网友:
音质不好的原因是那个JL芯片,你换个音质优秀的扬声器依旧音质不行,拆件吧楼主

网友:
这种蓝牙音箱本身就是听个响

网友:
很多因素,主要还是蓝牙方案与单元的口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