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节电池,不知道一般充电器行不行?

楼主(2025-03-13):
收荒货的大爷在砸几个充电宝,看他砸出四节电池,给了几块钱也不管好坏收来玩玩,量了一下都有三点几伏的电,看电池像是二次利用的,电池尾部都有打磨的痕迹,有一枚电池还缠了胶带,胶带表面还有704胶,刮胶时发现胶有新旧,估计是二次利用的。

新砸出来的电池竟然缠了胶带,还缠的松松垮垮的,电压是3.6伏,容量2600mAh

尾部点焊了双层镍片,底下那层是被修剪过的,焊点较多

量了一下都有电,只是电压是3.6伏,手上在用的都是3.7伏,一般充电器充到4.2伏,请问大佬们,这电池能4.2伏的充电器充电吗?

网友A:
一个破电池型号和条形码有什么好藏的,自己按照型号去查,不过一般这种破烂充电宝也不可能给你用铁锂,就普通充电器就行

楼主:
见谅见谅,我看那收荒货的大爷砸的似乎是某牌共享充电宝,不想惹麻烦。

网友:
一般用5伏的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破电池型号和条形码有什么好藏的,自己按照型号去查,不过一般这种破烂充电宝也不可能给你用铁锂,就普 ...

+1,又不是什么机密...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C:
看着貌似还算规整,普通的18650充电器走起呗。。。

网友D:
充吧,保护好,不行最多就炸呗

网友E:
这几块钱可能买亏了

网友F:
几块钱买的?亏到姥姥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又不是什么机密...

庸人自扰,见笑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貌似还算规整,普通的18650充电器走起呗。。。

那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吧,保护好,不行最多就炸呗

也行,人离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块钱可能买亏了

没事,亏就亏了吧,没几块钱。

网友G:
这次捡漏失败了,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块钱买的?亏到姥姥家了

不会不会,就五块钱,少吃两个包子而已,大不了明天早上不吃早餐了。

网友H:
充电宝的电池还是不要收了,不知道循环多少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次捡漏失败了,亏大了

没想过要捡漏,就是家里手电和头灯用的都是以前从笔记本电池里拆出来的18650,最长的用了十来年了,容量都下降的厉害,这几枚就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收来,替换掉头灯用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电宝的电池还是不要收了,不知道循环多少次了。

七线小城市,用的人不多。

网友:
正常充电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线小城市,用的人不多。

用过多少循环,跟几线城市无关。关键看用的人。如果是用到不能用才扔的,那就没什么用了。如果是因为款式等问题有了新欢,那电池还可以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