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通刷 晶晨S905L3/S905L3B_安卓9_完美支持ipv6/4K_流畅不发热-2025优化版

楼主(2025-03-13):
晶晨S905L3/S905L3B_安卓9.0_完美支持ipv6/4K_流畅不卡顿发热低-2025优化版-通刷线刷固件包

固件说明:

1、含当贝桌面4.0、全网通桌面、小推桌面等不同版本,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即可;
2、纯净稳定,运行速度快,播放4K不卡顿发热低;
3、通刷大多数,S905L3/L3B等主控常见硬件型号,特殊板子除外;
4、含大多数主流的无线芯片驱动和遥控码。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先默认去掉(如不识别或进度条不走再打勾刷机)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2《晶晨S905L3(B)_9.0_原生设置无密码_通刷固件包》

网友:
支持玩客云么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有用了,正需要

网友:
这个包支持中兴AV1.1吗

网友:
同款机型,我得留个标记,保不齐就用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在找干净的没有内置PCDN的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