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放大给要装什么软件在电脑上使用

楼主(2025-03-13):
以前在多多买的,买回在手机上试过了一下。现在想在电脑上试用一下,不知要用什么软件。机身没什么牌子,就一个三无产品。我的电脑系统win10

网友:
用电脑的相机就行了

网友:
去淘宝搜  有的详情介绍有软件网盘连接

网友:
直接插上然后在此电脑里打开摄像设备就可以看到画面了其实

网友:
win10自带的“相机”就能看啊

网友:
这都是免驱动的吧

网友:
软件20M要的留@,这是说明书.

网友:
不知道为啥,WIN10很多都没有相机这个程序的,也安装不了,我都是把WIN7的相机程序安装到WIN10,这样才能打开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