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Q1808大艺充电器闪灯维修求助

楼主(2025-03-13):
输出电压只有6v多,指示灯还一闪一闪的,电容,光耦都查过了!还有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U5更换过吗?

网友A:
tl431,应该就是U5,电压正常吗?

网友:
重点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应该就是U5,电压正常吗?

太感谢了,就是431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就是431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

修好就好,TL431损坏就会出现这样故障,先前遇到过。

网友:
u1是什么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U4  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