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燃气快速热水器JSQ25-13TM3拆解看电路结构做工

楼主(2025-03-13):
家内用的是海尔的电热水器,据说燃气热水器比电热水器经济,并且燃气热水器还安全,所以在三八妇女节入手了这款海尔的燃气热水器。这款热水器还具有WIFI功能,虽然没有多大用处,有总比没有的强。

热水器的控制及温度显示面板

热水器的铭牌上标注有型号、功率等参数

趁海尔售后还没有将热水器安装,打开前盖看看内部构造及做工

热水器的加热部分

热水器的燃烧室

先从最下边看看燃气热水器的进气系统

这是燃气热水器的主电磁阀(实测电磁线圈阻值为109欧姆),主要用于控制燃气进气的打开和关闭

这是燃气热水器的比例电磁阀(实测电磁线圈阻值为79欧姆),主控板根据进水量、进水温度和出水口温度控制比例电磁阀阀门开度,进而控制天然气的进气量,达到洗浴水温恒定。
比例电磁阀工作原理可以参考下边链接:
燃气热水器比例阀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这是两个分段阀(实测电磁线圈阻值为95欧姆),主控板根据进水量、进水温度和出水口温度控制需要多大的火加热。这款热水器分配器共6个出气孔,每两个出气孔为一组,总共3组,一个分段阀控制一组出气孔。

分配器顶部特写

分配器的型号及燃烧室的六个进气口

两个点火针线接线端子和一个感应针接线端子

拆开燃烧室上盖,可以看到两个点火针和一个感应针构造

燃烧室内的铜材质换热器

铜管上的两个防冻加热器

另一侧铜管上的防冻加热器

铜管上的防冻加热器温控器,当温度过低时,温控器闭合,三个串联的防冻加热器开始工作,防止温度过低冻坏铜管

这是36V电压温控开关,用于控制排气风扇等器件工作与否

这是进水系统传感器,接白色引线的为温度传感器,接红黄蓝三根引线的为进水量传感器

进水量传感器内部结构为一个叶轮,水推动叶轮旋转,把进水量转换为转速信号提供给主控板

进水口温度传感器特写

出水口温度传感器特写,实测16摄氏度时为14.56K欧姆;25摄氏度时为10.3K欧姆

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系统

燃气热水器的排气风机采用直流变频风机,可以看到给电机降温的扇叶,防止排气系统高温影响电机寿命。

直流变频风机的铭牌上有生产商信息和线路图

直流变频风机连接在主控板上

燃气热水器的主控板

主控板上的高压整流电容为450V68uF

开关电源变压器

用于燃气点火的变压器

高压电容用于点火装置

两个电解滤波电容

燃气点火器高压发生线圈模块

燃气点火器高压发生线圈模块的型号

主控板由永捷电路版(青岛)有限公司生产。电路板上的HT circuit board丝印,是永捷公司作UL认证时申请的,HZN丝印代表海尔智能。

用于主控芯片的晶振

电源抗干扰部分

保险管为3.15A

NTC热敏电阻,用于保护整流桥

开关电源功率管

整流二极管

开关电源初次级隔离电容

主控板电源端子和防冻加热器供电端子

主控板通过插件连接各个相关器件

下边是接线端子定义

FD1(分段的前两个字母大简写)和FD2接两个分段电磁阀,BL+(比例简写)和BL-分别接比例电磁阀的正负极,WK+(温控简写)和36V端子通过温控器控制直流变频电机等器件供电。

+5V、SL(水流简写)、GND三个端子接水流量传感器,TISEN和GND端子接进水温度传感器,TRSEN和GND端子接出水温度传感器,12V、GND、5V、COM四个端子接控制显示面板模块

主控板的背面

主控芯片软件版本为618A

主控芯片采用日本瑞萨的R5F100FEAFP

主控芯片外置存储器型号为BR24G04丝印4G04

直流变频电机控制部分

直流变频电机信号反馈及控制用的是LM358A运算放大器芯片

水流量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经过LM393比较器芯片处理后送往主控芯片

12V变5V电压采用德州仪器的TPS54202型DC-DC专用转换器芯片

电磁阀控制采用SOT-89封装的2SA554三极管

开关电源驱动芯片采用芯朋微的PN8273

整流桥型号为DB207S

12V整流二极管型号为SK4200肖特基二极管

燃气热水器面板的背面为显示和控制模块

显示控制板上的按键为触摸按键

显示控制板上的接口定义

显示控制板也是由永捷电路版(青岛)有限公司生产

显示控制板上连接WIFI模块接口

采用日本TDK的蜂鸣器

显示控制板的背面

显示控制板采用的主控芯片和主控板的主芯片都为瑞萨的R5F100FEAFP

触摸按键控制芯片

触摸按键控制芯片型号隐约可见,说不清型号

用于显示控制的主控芯片外置存储器应该也是BR24G04

用于屏幕显示的驱动芯片

燃气热水器的进出水接口和燃气接口

进水接口和燃气接口都配置有过滤网

用于连接手机的WIFI模块

产品说明书

燃气热水器内部结构图

电气原理图

安装示意图

故障代码表

该款燃气热水器为二级能效

海尔大厂的电源插头质量就不用说了

网友:
好新鲜的拆解,看起来这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看样子还蛮新的

网友:
拆解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B:
一看就不便宜,难道三个旋钮的燃气热水器不好用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喜欢海尔的热水器,

网友:
燃气热水器据说是林内的好,拆开来里面塞的满满登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蛮新的

本来就是新的,还没有安装上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便宜,难道三个旋钮的燃气热水器不好用吗?

三八女神节花了580元购买的

网友:
功能太多,维修人员的福音估计大多数过保坏就以旧换新了,直接拉动经济。

网友:
品牌货,做工靠谱,自带抽风,不错。

网友C:
不到600块,真便宜,包安装吗

网友:
这东西怕冻铜管薄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到600块,真便宜,包安装吗

海尔售后不错的,负责安装

网友:
今年也有换热水器的计划,进来参观参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便宜,难道三个旋钮的燃气热水器不好用吗?

真的不好用,这个设定好温度一年四季几乎不用再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售后不错的,负责安装

品质的都负责安装,就连全自动滚筒冼衣机有品牌也上门安装,比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售后不错的,负责安装

看着做工不错,还便宜,下次热水器再坏不折腾了,就换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597-1-1.html

网友:
内部结构和我家的美的mk3差不多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垃圾,它没有风压信号,它启动不了(就是说它必须要先有风压信号再启动,而不是说风机出风了就可以启动),风机出风到有风压信号,再到识别风压信号启动(处理),得花挺长时间的,就会导致出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