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我新买的OBD设备不能用!

楼主(2025-03-13):
想看看汽车的数据,新买的OBD设备不能用,插上不能连接软件,借别人的就能用,我买这个就不行,拆开给大家看看,壳子是挺结实的,里面也没啥东西,都是些小芝麻!也不知是如何运作的!懂的大师给讲讲

网友A:
坏了吧,重新买一个?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B:
坐等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吧,重新买一个?

应该是胎里坏!没准工厂检测是好的到我这一插电就坏了!有信号不能用

网友C:
这肯定是坏了,这玩意现在便宜的很

网友D:
JL的蓝牙芯片说明应该可以链接蓝牙啊

网友E:
这东西能读出汽车里的数据?

网友:
这么简单,查查有没虚焊,供电正常不

网友:
借别人的就能用有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大佬解答。

等半天了

网友:
是不是摔过?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看外壳上的标示是蓝牙通讯的。

网友:
去夕夕再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是坏了,这玩意现在便宜的很

便宜没好货吗

网友:
淘宝上几块钱

网友:
一般用用也没问题,这种便宜的只能读取一般的数据,安全气囊之类的高级点的数据这个种读取不到

网友:
这个必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的蓝牙芯片说明应该可以链接蓝牙啊

意思就像蓝牙耳机连上了但是没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能读出汽车里的数据?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坏了,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