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铅酸放置一年后里程比前一年测试还多一倍这不科学啊

楼主(2025-03-13):
老爸的电动车22年底换的铅酸电池,后来车就归我了,23年闲置一年,期间有几次充放电。隔几天买菜骑个几百米。23年12月我就去测试了还能骑多远,一只在附近非常平稳的路上转圈,车速好像40左右,骑到最后滴滴报警好像22公里(几个手机都找不到证据了)。回来拆开测量每个电池电压约12V左右贴了标签。
这又是放了一年,去年也没用充电器充电都是太阳能一个30块钱模块升压到84V补一下电。好久都想看看电池还能存多少电跑多远。今天骑出去去测试刚开始20公里就是行者显示平均30的速度,因为带了备用电池不担心回不来,回来就走走停停去河边几个水闸玩了下,等红灯什么的导致均速只有25,跑到电表亮红灯但是没报警共跑了47公里!(回来测电压还有11.6V)一年前跑20多存放一年按说应该是恶化了按那衰减估计还能跑10公里,没想到实测还里程翻倍了这踏马不科学啊。
接上带极空保护板的备用电池去以前那个山垭口坡看看最大电流。还好封路了没大车随便来回试了多次,一爬坡电流39A,已经达到这个丐版保护板最大电流了,功率2900瓦了。我2.5平方的线都不敢长时间试,我以前那个电动车爬这个坡才最大25A,1900瓦,最快速度46,25的速度实时功率只有500~600瓦,76V14安时以平均25的速度跑了65公里,而前者最大功率多了近最快只能跑51。难怪当年这电机叫博士省电版。现在想想可能是速度高一点点功率都大很多,就这个省电的车平路跑40的时候功率好像也1500瓦左右了,然而跑25的时候功率才3分之一。这个速度与功率不成正比,更别说那个费电的车了,那个车上有铅酸车也重很多相当于载多一个人。对了这个车后轮平叉上有4个弹簧减震当噱头叫什么载重王,可见电机也不是以速度见长的。所以不同的速度测下来就完全不同的效果了。不过这个车也没那么费电,我3年前一次性骑了60公里也还有2格电,因为是赶路好像跑的也不是很慢(2档最大约40km/h)。

网友:
可能只是电池电压不平衡,放一放电压一样了

网友A:
和速度也有关系,速度慢了就能骑远些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不科学

网友:
看来速度是关键,按你的测试,速度25和40,速度提升1.6倍,但是功率提升了3倍

网友:
是不是充电器对铅酸电池进行修复了。

网友:
环境温度,骑行速度都有影响

网友:
一月份冷,电池活性低续航短,不管电瓶还是锂电都是冬天不耐用

楼主:
对了发现刹车时能能量回收充电,轻轻捏住双刹车,最大充电电流近9A,如果坡度大速度快应该还会更高,其实平常这点能量回收充不了多少电,主要作用还是辅助刹车,对于那些上山下山就非常有用了,减缓刹车寿命。应该是每个车都有的功能,除了那些山寨便宜控制器。毕竟我8年前那个好像也有,72V的车,我因为隔离铅酸和备用锂电接了二极管能量回收不了,导致车下坡时表头显示电压升到了90多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发现刹车时能能量回收充电,轻轻捏住双刹车,最大充电电流近9A,如果坡度大速度快应该还会更高,其实平 ...

不捏刹车才是动能回收吧?无刷电机刹车可以把轮子抱死辅助刹车,我试过电门关掉刹车力度瞬间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捏刹车才是动能回收吧?无刷电机刹车可以把轮子抱死辅助刹车,我试过电门关掉刹车力度瞬间变小 ...

你多想想。按你的想法下坡晚完全就滑不动了,你觉得你这种想法的设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速度也有关系,速度慢了就能骑远些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多想想。按你的想法下坡晚完全就滑不动了,你觉得你这种想法的设计有用? ...

你试下就知道了,所谓eabs,不会完全抱死,但是可以辅助减速,另外如果是打开报警器的状态,你去推车报警器响的同时后轮是彻底抱死推不动的

网友:
你试下就知道了,所谓eabs,不会完全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捏刹车才是动能回收吧?无刷电机刹车可以把轮子抱死辅助刹车,我试过电门关掉刹车力度瞬间变小 ...

看品牌吧,我买的绿源液冷,轻捏刹车才会动能回收,不碰刹车松掉电门拧把滑行,下坡会越来越快。
辅助刹车不会轮子抱死的,要是那样不知道多少人摔倒
动能回收和刹车是同时进行的,电门关掉就没有动能回收了,自然感觉到刹车力度变小。

网友:
速度慢了就能骑远些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测了不准

网友:
速度慢真的续航能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就知道了,所谓eabs,不会完全抱死,但是可以辅助减速,另外如果是打开报警器的状态,你去推车报警 ...

天哪,你这什么逻辑?一个是是消耗电能防推车,此时是电机相当于一个电磁抱闸。一个是消耗动能发电能量回收,本质是怎么还能归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就知道了,所谓eabs,不会完全抱死,但是可以辅助减速,另外如果是打开报警器的状态,你去推车报警 ...

你自己去看看你10楼和13楼你自己说了什么,牛头不对马嘴自相矛盾。一会儿自己说抱死一会儿自己打自己脸说不抱死,还扯上了名词,明显都看出来你去搜索+脑补得来的始终来的浅,不如你动手试试,自己去实践一下,你缺的只是一个能实时看到功率的智能保护板,铁塔拆机才3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