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款监控产品

楼主(2025-03-13):
  想要实时观看监控画面。   试过 WiFi摄像头 + 机顶盒 + 显示器。

  APP无法24小时长期监控。都卡在了时间上:“联通智家”能坚持16、17个小时,然后掉线(退出监控画面,回到APP首页)。“影腾智联”能坚持1~1.5天,然后掉线。

  掉线不怕,关键是它们不能自主恢复画面,继续实时监控。

  请推荐一款监控产品:
1、支持长年24小时开机运行。
2、大屏幕常年开机,播放实时视频,走到大屏幕跟前就能看,不用操作。
3、室外摄像头,WiFi无线传输。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可以上下左右摇头。
4、机顶盒 安装APP,不是正路? 监控录像机(硬盘录像机) 是正解 ?

网友A:
硬盘录像机是正解而且不贵 现在很多app限制单次观看时间 建议条件可以用有线传输 如果是小球机推荐天视通或者雄迈这俩可以连接自家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录像机是正解而且不贵 现在很多app限制单次观看时间 建议条件可以用有线传输 如果是小球机推荐天视通或 ...

“有线网络” 无法满足。

只有WiFi,信号强度不错。50%

网友:
海康、萤石都可以呀,看摄像头和显示器是不是同一地方,本地的用海康内网连接就行

网友B:
不要用APP,人家的云转发要厂商流量的。如果IPC开放了onvif,在盒子里面装onvier走onvif取流。

网友:
买正常的硬盘录像机加云台摄像机一套,(云台摄像机好像有多摄像头那种,就是一个摄像机上有一个或者两个定点摄像头再加上一个动点摄像头)再配上无线网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APP,人家的云转发要厂商流量的。如果IPC开放了onvif,在盒子里面装onvier走onvif取流。 ...

是说“不要用厂商的APP”吧? onvier 本身不就是一个安卓APP吗?

设备如何连接?
带onvif/rtsp的摄像头 + 电视机顶盒 + onvier应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录像机是正解而且不贵 现在很多app限制单次观看时间 建议条件可以用有线传输 如果是小球机推荐天视通或 ...

主要是要观看“实时”视频功能,录不录像无所谓。
附加 长年开机(播放实时视频)

还在学习,到底是购买一台 电视机顶盒?还是 硬盘监控录像机(这种设备不了解)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不要用厂商的APP”吧? onvier 本身不就是一个安卓APP吗?

设备如何连接?

是的,不要用厂商的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观看“实时”视频功能,录不录像无所谓。
附加 长年开机(播放实时视频)

如果摄像头支持onvif随便一个硬盘录像机都可以 如果是私有协议就要用配套的录像机 (大部分消费类小球机已经阉割掉onvif协议)长期看实时画面还是硬盘录像机可靠 好操作 需要录像加个硬盘就行

网友:
网络摄像头不是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