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力萌电动车充电器(DZJ6030-5N)

楼主(2025-03-13):
电动车充电器,原车的已经坏了,当时看网上说力萌还可以就拿了这个。用了一年半老婆说充电嗡嗡响,我估计风扇不行了拆开上上油,顺带看看内部做工

外观和参数

整体看着还可以,两个电容个头也不小

高压侧

低压侧

拿出我保养踏板车的黄油

控制屏幕的小板

重新装好,上电因为没有负载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过听着没有声音了。

这个用了一年多感觉还可以,电动车总共骑了三年多了电池还很给力,好的充电器和良好的充电习惯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
高级,带屏幕

网友:
这个比我买的智力芯做工用料好多了,智力芯没有抗电磁干扰EMI电路,后期生产的更是偷工减料连测温电阻都取消了。

网友A:
带显示,侧面还有接口

网友:
带液晶屏显示的不错

网友:
居然还带屏幕,我雅迪原装充电器都不带屏幕。

网友B:
记住这个牌子了,贵不贵啊?还是说直接西普尔就行

网友:
头一次见带屏幕的电动车充电器 好高级

网友:
厉害了,楼主买这充电器是下了血本了

网友:
不错,还是带液晶屏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新款的,我的力萌板子上都是色环电阻

网友:
做工不错还带屏幕,价格也不算太贵

网友:
力萌的充电器还是挺好的,有一个15年前的锂电池充电器用起来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
很早就知道这个带屏幕的充电器了

网友:
在电瓶车充电器中算不错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显示,侧面还有接口

有个通讯接口,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这个牌子了,贵不贵啊?还是说直接西普尔就行

我记得不到一百块钱,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看着不错的电源,由emi滤波,散热片比较薄,效率比较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通讯接口,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无论怎么样的充电器和充电习惯, 小区安装的充电口都让我的电池永远充不满. 一年废掉.新电池无论充10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一样的, 刚吧充电器一加速, 5格立马变4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