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易视讯YSX-NT300会议麦克风拆解,更换Type-C接口

楼主(2025-03-13):
公司的会议麦克风
很少用
实在无聊,拿回去改成C口
原先是mini USB-B,就是安卓口的前辈那种
比巴掌大不了多少
外星人造型

背面的标签,说是全向,拾音效果一般吧

拆开,拿掉扬声器的全貌

主板看似很简单
两个插座一个是麦克风,一个是扬声器

背面啥也没有
角落飘着两根飞线
有两条走线被划断了,飞线的
看来设计有问题

这种玩意,一般都有配重

全家福

麦克风有厚厚的硅胶套

主控芯片

麦克风和扬声器都可以通过3.5外接

比较少见的按钮开关

按钮是硅胶的,按下去没有锅仔片那种段落感

飞线特写

普通纸盆扬声器

不知道为什么有三条线

封闭式的

绿色的是橡胶缓冲装置

焊接技术不过关
只能东找一根西找一根
焊上就完事了

这种四线的usb接口
只要正负极不错
中间两个错了都没事
插上电脑
如果识别不出来
中间两根换下位置就好了
好在本次随便焊的
一次通过
usb接口选择在柱子边上
这样插线时会被柱子顶住

接口开孔其实也还好
只是拍出来比较丑
插上线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USB的数据线最好等长 ,并排走,双绞线外面包下屏蔽更佳

网友A:
这玩意卖的都不便宜

只有一个麦克风,至少给两个啊

网友B:
以为是矩阵麦克风,这么复杂的结构只有个MIC头,

网友:
这个用料比CVTE的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矩阵麦克风,这么复杂的结构只有个MIC头,

是啊,写了全向, 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是个立体声吧
大失所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卖的都不便宜

只有一个麦克风,至少给两个啊

我没经手,不清楚多少钱

网友:
内里相对其它大牌略显简陋,改造的思路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

网友:
这种会不会有啸叫啊

楼主:
我开了侦听此设备,一样有啸叫一般都会有抑制

网友:
改得好,学习了。

网友:
按钮应该用的是导电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