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古董双飞燕wwt-13轨迹球鼠标拆解!

楼主(2025-03-13):
前几天论坛看到有高手玩轨迹球鼠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5664,我本想也买个新的组件然后用3d打印设计外壳。可惜淘宝唯一一家正常价格卖这个板的不知为何不能付款。于是作罢,后来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了两个双飞燕wwt-13,价格很低,那就买来看看,也过一过轨迹球的手瘾

拿到手,内外成色都很差,幸好球体还可以,型号是雙飛燕wwt-13,接口是ps/2

拆下后盖螺丝,直接就可以打开,里面更是不堪入目,好几个二极管直接腐蚀断裂,散落在地。不知之前经历了什么。幸好两根轨迹球主传动杆是不锈钢的,幸免于难。但是传动杆弹簧有一边已经断裂。

继续拆解,主板固定螺丝锈蚀已十分严重,两颗直接扭断了,主板拿下后,螺柱是露出来的,抢救出一个螺丝,剩下还有一个螺丝再次断裂,跟孔洞平齐了
这个鼠标的轨迹球和两个滚轮都是采用光栅传感器,可惜很多器件已严重腐蚀

拿下主板,主板背面不出所料依然是久经沧桑

看看这个轨迹球保持架,两根传动轴的长度位置是不一样的

主板直接自来水清洗然后用吹风机吹干,看着好点了,但是很多元件虽然没断,但也估计要更换!
这个微动开关不知是什么牌子!主板这样的情况下,微动开关还是很清脆,不知内部状态怎么样!

拆解部分,完结。

后续看能不能修复重新投入使用!主控不知道是否还健在!其余零件应该都可以买到没问题,而且这个主板结构相对简单。

楼主:
简单看了下还在的零件,除了引脚腐蚀外问题应该都不大,到时候刮一刮挂锡保护就行了。
丢失的都是红外线二极管,买了几对 ”LTE-302-M LTR-5576DP1 红外线发射光电鼠标接收管对管“不知道合不合适,原装的也没有型号啥的,也没资料,只能看外形是一模一样。买来试了再说了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151-1-1.html

网友:
日晒雨淋的结果

网友:
问题不大,只要修好再通电就行,8成机会还能用

网友:
这成色一言难尽

网友:
这真是古董鼠标,收藏一下。

网友:
修好再通电就行

网友:
这么老的鼠标

网友:
打点干净后修理得上就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在滥的东西都怕有手艺的人

网友:
这也太埋汰了

网友:
当时的上置轨迹球,我在小学见到在底部。早期鼠标光耦滚轮耐用,没触点磨损问题,后来很多被编码器替代,触点磨损滚动条乱跳。

网友:
你们看,四光栅的高级货罗技都没有

网友:
高端的产品
满是岁月的痕迹啊

网友:
慢慢地叙利亚成色。。。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造型的鼠标,芯片上还是双飞燕自己的Logo

网友:
这成色做工再好都只能扔掉了

网友:
感觉也是扔了的货。修起来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