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无线鼠标右键有裂纹

楼主(2025-03-13):
华为无线鼠标右键有裂纹,问问大家,怎么修复比较好,直接用101速干胶可能不行

网友:
设计问题吧?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这该多用力

网友:
材质问题吧

网友:
感觉 不用修

网友:
502加碳粉或者面粉或者棉花或者其他有机物都可以,坚固到你难以想象!B站上一堆教程,其实滴一滴502就够用了,我的雷蛇当年也是小裂痕,滴了一滴至今完好!

网友:
很简单,内部裂纹处和周围用沙纸轻微打磨下,再用一小片纱布加胶水就行了。

网友:
长知识了,第一次见这种的

网友:
1、用刀片挂点其他地方的塑料粉末,和点胶水涂上,干了用3000目以上细砂纸慢慢蹭,或者棉签蘸牙膏蹭,抛光到看不出来为止。
2、闲鱼找同款坏的买回来换外壳,或者找有没有3d打印外壳的做一个。
3、7天无理由,不道德,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