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快充接5V1A的设备到底会不会输出高压?

楼主(2025-03-13):
看充电器铭牌上写着输出有5V  9V  12V  如果没有握手成功,会不会输出瞬间高压损坏低压设备呢?  之前逛议坛也看到有 人说烧坏手机和随身wifi之类的

网友:
没见过没听说过这种情况。必须有协议握手成功才会输出高电压,没有就只输出5V

网友:
基本不会,但不排除失控。。

网友:
A口没协议输出5V ,。。。
C口没协议输出0V ,。。。

网友:
一般先提供5V,然后再进行协议沟通,DCP协议下1.5A,更高的通过报文或者D+和D-的电压变换实现快充,别怕

网友:
山赛的有可能呢

网友A:
假定这样一种情况:两台手机,一台支持快充的连上了进行充电,然后拔出,换上另一台不支持快充的手机接上会不会把第二台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这样一种情况:两台手机,一台支持快充的连上了进行充电,然后拔出,换上另一台不支持快充的手机接上会 ...

不会的。协议"握手"是供电方(充电器)和受电方(手机)双方的。一旦拔出插头,不仅没法充电,握手的协议也失效了,当另外一台手机连接时,协议握手将重新开始

楼主:
记得几年前我那个外甥女,拿iPhone 6s用他爸的华 为快充插过,手机就坏了.拿给我看,充不了电也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协议"握手"是供电方(充电器)和受电方(手机)双方的。一旦拔出插头,不仅没法充电,握手的协 ...

拔出插头后,充电器输出端滤波电容残存的不还是先前的高电压?

网友:
我认为制订协议的专家、设计并制造的厂商,应该不会这么弱智。
我没有为此纠结过,楼主这样的担心,应该与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

网友:
哈哈,除非你买的不正规的充电器,输入AC220,输出是高压,高于5V的,就会把手机充坏。

网友:
如果没有握手成功只会出现5-2A或者1A 除非握手芯片失控

网友C:
我哥的充电无线WiFi坏了,7V的稳压管击穿了,我问他使用的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哥的充电无线WiFi坏了,7V的稳压管击穿了,我问他使用的快充

对啊,所以我看到了很多这种案例

网友:
不会是在快充上,用一分三那种线,线还带握手功能。然后接到手机上触发快充,然后整条线输出口都是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