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戴尔有线鼠标救活了

楼主(2025-03-13):
给编码器喷点神油复活了啊

网友:
这个故障简单好处理

网友A:
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故障

滚轮不灵敏

网友B:
编码器喷油,不影响识别吗

网友:
一般都是微型开关坏,换一只微型开关。

网友C:
只是喷点油治标不治本啊,建议换一个,不然干了还会失灵。我的switch摇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喷油,不影响识别吗

目前没问题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喷点油治标不治本啊,建议换一个,不然干了还会失灵。我的switch摇杆就是这样 ...

至少能用了,干了再说,第一次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啥故障,是按键不灵吗

网友:
一般都是微动坏

网友:
喷点神油再加点530清洗一下,再加点点神油润滑,应该可以保很久

网友:
你是真厉害啊,这都能修……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这种3键鼠标真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