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3379量产东芝19nm MLC颗粒

楼主(2025-03-13):
手里几颗16G LGA60的颗粒,型号:TH58TEG7DDKLAKF

因为容量小,而且脚位特殊,没有合适的板子,放了好久。

今天准备拿出来利用一下,准备下材料

坛内大佬打的LGA60转BGA152转接贴

一开始贴了一片到SM3267上,发现ce不连续,开不出来。

能开不连续ce的一下想到了安国和芯邦,手里有cbm2199的板子,然后就贴了一片,结果速度一般

安国速度不比芯邦强,就不上安国了。

然后灵机一动,想到一芯FC3379也可以开不连续ce,于是翻一下新版FC3379工具的支持列表,果然有这个ID

贴一片试试

随便设置量产下

52个坏块,感觉不少。

测速

感觉有cache的样子,前400M左右写50,之后平均写15,比2.0的芯邦强一点点。

总结:
这个制程,2ce正常的写速度在50左右,感觉FC3379没完全发挥出颗粒的性能,不过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就这样吧

网友:
3379上啥mlc都拉跨,这个颗粒完全可以上3267

网友:
哦,好像不对,3267那是lga52

网友A:
IS917似乎支持这个片,大树那里有这种LGA60的主控板

网友:
我贴8ddl,单贴正常,写入50左右,双贴反而出现抖动大波浪,不知为何?

网友B:
贴这个应该直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这个应该直接起飞了

手里有3267 LGA52板子,焊上不认,短接也没认。也有IS917 LGA60的板子,焊上有短路,0.7A电流,重焊也一样,放弃了。

网友:
手上苹果固态也是这颗粒,谢谢大佬指明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17似乎支持这个片,大树那里有这种LGA60的主控板

大树家的LGA60板子是上苹果手机字库的,我这个SAT定义的,协议不一样。

网友:
谢谢大佬指明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树家的LGA60板子是上苹果手机字库的,我这个SAT定义的,协议不一样。

大树那里的苹果板字库的是3267AE蓝色主板
is917是绿色主板

第一次玩就掉坑里了,苹果字库贴这个is917保烧坏的

网友:
这个板子 我有

网友:
范大哥你好,这个颗粒能上903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树家的LGA60板子是上苹果手机字库的,我这个SAT定义的,协议不一样。

是的,那个lga60脚位的917不支持set版,接上就短路

网友C:
6楼那个,是TLGA60,不是SAT定义

网友:
3379快成万金油了

网友:
主控板性能成了瓶颈

网友D:
请问范范 你的转接板哪里买的? 合算不?我也有8颗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范范 你的转接板哪里买的? 合算不?我也有8颗这个颗粒

3元一片,说实话不合算,我的颗粒是别人给我的没要钱,还值得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那个,是TLGA60,不是SAT定义

6楼说的那个板子你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