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腾c92 怎么重装系统呢

楼主(2025-03-13):
升腾c92 怎么重装系统呢?  是要先重刷bios吗?

网友:
送我一台看一下长啥样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当年简单试了下没搞定,直接吧硬盘在其他电脑上装好系统(别重启)
然后再装回去,开机

网友:
上次有看到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安装新系统了,你搜一下

网友:
先弄一个U盘启动盘,很简单的

网友(2025-10-10):
你的安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