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泰力RE-230 2.8米8孔位插排/插线板 简单拆机

楼主(2025-03-14):
总结:现在很多插排都改用了卡扣结构,很难做到无损拆机,这款泰力的虽然使用的异形螺丝,但是没有卡扣,所以拆机还是很简单的。这款插排电源线符合国标,一体铜条加上插座错位的设计,还是有一定独到之处的,如果上下两排的连接也使用铜条会更好一点,其他基本上中规中矩就不多赘述了,发帖仅供参考。

网友:
焊点看着不行

网友:
很常规的设计

网友:
没听说过的牌子

网友A:
中规中矩,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网友:
作为24年产的插排,用料算是很不错了

网友B:
还是喜欢带氖泡灯船形开关的插排,按键式的开关总感觉不可靠!

网友:
一般化吧,不算很差

网友:
蓝飞线做工不好

网友:
排插铜底价在那里,大牌也没黑心贵除了母牛

网友:
做工还不错   但是是不是有点安全隐患

网友C:
铜条是黄铜的,塑料材质不详。当前廉价插排也就这样了。因为价格战当前的插排低价格的都是黄铜材质,价格高的不知道是啥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带氖泡灯船形开关的插排,按键式的开关总感觉不可靠!

现在用船型开关的很少了,大部分得是高端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条是黄铜的,塑料材质不详。当前廉价插排也就这样了。因为价格战当前的插排低价格的都是黄铜材质,价格高 ...

50块左右,也不算很便宜了,和德力西、清风之类的差不多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中矩,满足一般使用要求

是的,主流产品,日常家用问题不大

网友D:
这插孔布局挺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插孔布局挺特别的

确实,部分插头干扰的问题有一定解决

网友:
泰力的电器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