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V21E中国联通机顶盒无外接电源免拆刷机成功

楼主(2025-03-14):
    前段时间终止了中国联通合约,机顶盒闲置,创维E900V21E中国联通机顶盒配置为2+8G,带蓝牙WIFI,在无外接电源情况下刷免拆刷机成功,先在版块中下载“一包通刷,晶晨S905L/S905L2/S905L3(B)一包通刷安卓9.0-2025优化版-通刷线.”固件包,使用USB_Burning_Tool工具,并且用双公头USB-A数据线连接,机顶盒接上HDMI刷机神器,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发现已经连接成功,于是导入固件,大约读取几分钟后,竟然显示刷机成功。

网友A:
屏幕有竖线,影响观感,该换了!

网友B:
晶晨的CPU刷机真的很友好。容易上手~

网友:
这个屏幕竖线,看着很眼熟,lz你是不是拍过视频啊?

网友C:
905芯片的盒子直接用升级软件就可以刷机,不需要什么HDMI接口“神器”,不需要短路什么地方。数据线要短才好用。

网友D:
求刷机软件, 和固件,以及楼主使用的通讯机接口线(看看啥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晨的CPU刷机真的很友好。容易上手~

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3556还是3356的,记不清,也好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刷机软件, 和固件,以及楼主使用的通讯机接口线(看看啥样子)

刷机软件和固件都在本版有下载,具体请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7762-1-1.html 我是昨晚看到的,当时下载太慢,今天早上下雨有空就下载,下载速度比昨晚快多的了。几十分钟下载完成解压看看,想起那个联通盒子来,再找双头USB数据线,线是以前网购硬盘盒子是送的,这条线特点是3.0的硬棒棒的,不象购买的那种线太温柔,又找出一个2.0的转接头。就成了刷机线。长度大约50公分。此盒子原来版本是4.4.2现在为安卓9.0,蓝牙语音功能好用。盒子刷机后运行流畅。

网友:
感谢,原来是通过USB线缆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竖线,影响观感,该换了!

我这有一台显示器背光有些问题,不知道楼主要不要,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软件和固件都在本版有下载,具体请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7762-1-1.html 我是昨晚看到 ...

之前折腾过魔百盒的机顶盒,都是用U盘刷机,不过也不常看电视,现在合租,用室友的设备。

网友:
盒子质量不错,刷机9.0后安装软件也方便,安装个影视仓追剧够用了。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C:
905芯片的盒子直接用升级软件就可以刷机,不需要什么HDMI接口“神器”,不需要短路什么地方。数据线要短才 ...

升级软件要不要对应原来的固件?版本芯片型号要对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