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单片机的性能处于什么水平?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5-03-14):
看规格书里只说比传统8051快70倍,也没写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有知道它的实际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的吗?作为STC最先进的单片机,不知道它的性能可以与低端的STM32F103系列相媲美吗?

网友A:
小呆在疯狂试探!!!

网友:
应该比不上F103系列,尤其是多位乘除法计算,F103 CPU自带32位乘除法硬件,STC的扩展乘除法硬件是外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呆在疯狂试探!!!

想知道用它替代许老师电桥里的STC12C5A60性能提升有多大,能不能达到STM32的低端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用它替代许老师电桥里的STC12C5A60性能提升有多大,能不能达到STM32的低端水平 ...

STM32F0系列性能不是很牛的,放心大胆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用它替代许老师电桥里的STC12C5A60性能提升有多大,能不能达到STM32的低端水平 ...

看两者的对比,就可以了解一、二了吧

网友:
资料上是35MHZ,,挂外部晶振 估计可以40+吧,,具体性能,它不完全是主频决定的

网友:
多数场合的要求并不高,快点慢点影响不大

网友:
真不太好量化,有人用相同C代码通过IO输出计时测试性能的,但是C代码经过编译器后得到的汇编代码没法保证走的是最少性能路线,所以结果也是没法保证,毕竟汇编再下一层就是机器码了,一般人真啃不动

网友:
希望大佬测试一下

网友:
小呆是来混家元的,...........

网友B:
处于弟弟水平。

外设有 STC 的独创之处,但内核(C251)过于古老,以至于只敢与更古老的(C51)比性能。

现代单片机效率多以 DMIPS/MHz 评估,即单位主频下的 Dhrystone 跑分,数值越高代表指令效率越高
STC32 差不多能到 0.38DMIPS/MHz; 对照廉价的 Cortex-M,就算最省电的 M0 也能到 0.87-1.27 DMIPS/MHz,
几乎最慢的 ARM 都比 STC32 在单位主频下快几倍。

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480871422
https://blog.csdn.net/qq_21475601/article/details/1065649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于弟弟水平。

外设有 STC 的独创之处,但内核(C251)过于古老,以至于只敢与更古老的(C51)比性能。

居然这么差,怪不得规格书里只说比原来快了多少多少倍而绝口不提最大工作频率,原来是因为“过于落后,不便表达”。。。

网友C:
这个stc32最大的优势是容易入门.官方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我等业余玩家学习成本是最大的成本.追求性能的话还是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于弟弟水平。

外设有 STC 的独创之处,但内核(C251)过于古老,以至于只敢与更古老的(C51)比性能。

STC吹的多牛,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stc32最大的优势是容易入门.官方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我等业余玩家学习成本是最大的成本.追求性能的话还 ...

国内有一大票学C51学傻掉的人,,其中不乏所谓的专家、大咖、教授。。
除了51单片机他们啥都不会玩
代码可能一辈子都写得很烂  没啥长进
STC32就是给他们升级的
AVR时代他们就跟不上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居然这么差,怪不得规格书里只说比原来快了多少多少倍而绝口不提最大工作频率,原来是因为“过于落后,不 ...

STC 起步于 C51 系列,和国内单片机教学贴合的比较好;
专门集成了 Bootloader 可以 ISP 下载,比一众传统51(例如 ATMEL)更适合新手搭电路。

扩展片上外设,算是 STC 不错的方向; 但走 C251 这个内核就着实有些遗憾了: 硬件古老、性能弟弟、软件小众。

跟 STC 的技术聊过 Arduino 方向,结果第一步就是 C++ 工具链缺失,后续步骤和生态也就没了。
对比下国内的 esp8266, esp32, 这厂子就很会发力,标准库和工具链配齐,直接就有了生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 起步于 C51 系列,和国内单片机教学贴合的比较好;
专门集成了 Bootloader 可以 ISP 下载,比一众传 ...

esp确实牛,看到很多老外都在玩,stc就没见到有老外用的,但是stc吹牛逼很有一套,你看他给自己家开发板起的名字又是倚天剑又是屠龙刀的,颇有天下他最大的气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有一大票学C51学傻掉的人,,其中不乏所谓的专家、大咖、教授。。
除了51单片机他们啥都不会玩
代码 ...

另有文章说在 Dhrystone 下的跑分, STC32 性能约等于 STM8, AVR 这些传统8位机。

这么看来的确是奔着升级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