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们,暖手桌垫开关一闪一闪不制热还有救吗?谢谢

楼主(2025-03-14):
大佬们,暖手桌垫开关一闪一闪不制热还有救吗?谢谢

网友A:
就是个调压器,不知道电压范围,用个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B:
右上角那个白色的原件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C:
哪个不会是自恢复吧

网友D:
这种闪烁像是主控芯片的某种故障代码。

网友E:
发热丝坏了没有,看看

网友F:
建议查一下发热丝

网友G:
挨个检测一遍,看看哪个元件出问题了,换新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那个白色的原件是不是虚焊了

不知道呢  就上周才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什么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不会是自恢复吧

应该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闪烁像是主控芯片的某种故障代码。

有检测的小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丝坏了没有,看看

那个是发热丝啊  是那2个小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查一下发热丝

2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挨个检测一遍,看看哪个元件出问题了,换新材料

用什么东西检测能查出来那个原件出故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东西检测能查出来那个原件出故障吗?

至少需要个万用表

网友H:
这个论坛里的,不会没有万用表吧

网友:
白色的看起来象是保险,应该不是它的原因。检测一下电解电容,它坏或者失容太多常造成故障。

网友:
应该是那种发热膜加热,那两个弹簧是连接发热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调压器,不知道电压范围,用个可调电源试试

好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论坛里的,不会没有万用表吧

好的大佬,为我这就去网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