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泰600瓦改可调靠谱吗

楼主(2025-03-14):
我看闲鱼有卖的,价格,单电源35元左右。我只是想改个70v电源用。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款电源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明纬350呢?可靠成熟的电路方案,什么套件表头都有卖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机柜的充电器,我用类似的电源给电动车充电,改86v7a用,超600w会保护,用了2年了,很正常

网友B:
楼主弄得话,把改装方案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弄得话,把改装方案发来看看

卖家说到货后给方案。另一个卖家给了qq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啊。。。

还没到货。搬运别人的图,不一定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明纬350呢?可靠成熟的电路方案,什么套件表头都有卖

用明纬的话,需要改装,一般改装,功率限制300W,超出必炸。而这电源是600W的,价好像才35块。

网友E:
感觉还是用明伟s-350或nes350简单好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明纬的话,需要改装,一般改装,功率限制300W,超出必炸。而这电源是600W的,价好像才35块。 ...

这个确实,明伟的350瓦只能到5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用明伟s-350或nes350简单好改

明伟还要买管子,这个就两个电位器就可以。哪个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明纬350呢?可靠成熟的电路方案,什么套件表头都有卖

而且这个本身就是充电柜里的充电器。原来是数字调控的,没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明伟的350瓦只能到5安。

而且保护还齐全,基本没有炸机可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而且保护还齐全,基本没有炸机可能。

启动电源

网友:
可以改,但是方案稳定性不好说。

网友F:
已经改好并拿来充电驴的18串三元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改好并拿来充电驴的18串三元锂电池了。

用的是哪套方案啊?

网友:
600w和350w不是一个级别,如果改好可能耐用多了。

网友:
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