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SB线通断,内阻检测小板

楼主(2025-03-14):
手机USB线用久了,总会有各种小问题,其中最常见就是通断,内阻,借助转换小板,轻松实现检测
最好两片,USB线两头分别插到小板接口,支持普通USB接头,micro接头,type C接头

网友A:
A头,也有的线是5芯的

~~~

网友:
3.0的也能检测不

网友B:
有成品卖吗?

网友C:
论坛几个大神谋划的,用起来还不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291-1-1.html

网友:
哈哈,我焊都焊不上,这么小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几个大神谋划的,用起来还不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291-1-1.html

复杂的就用论坛大神的完整版,简单需求的,用TB上成品版,包邮不到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头,也有的线是5芯的

~~~

还有带芯片的,应该不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卖吗?

TB上搜USB头转接板

网友:
前几年买过这个,简单测个线的通断和线阻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D:
做个网线测试仪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几个大神谋划的,用起来还不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291-1-1.html

始终想买,就是缺少最老的那个梯形口的那个,这个梯形的还有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始终想买,就是缺少最老的那个梯形口的那个,这个梯形的还有两种

硬改为type 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网线测试仪版本

网线有专用的测试仪,网线两端各接一个的,做网络都要有一个网线测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线有专用的测试仪,网线两端各接一个的,做网络都要有一个网线测试仪 ...

都是测线 USB线也可以用网线测试仪 只是接口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