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ON利利普HDS160示波表开箱拆解与测试

楼主(2025-03-14):
前段时间看到各位数码坛友购买了利利普HDS120示波表,一时心动也准备购入,正好京东平台有优惠,412元购入了HDS160,经真实拆解、试用有惊喜、也有无奈。各位看官直接看图吧:

收到的包装盒:

内部软包:

示波表快速指南,离出厂时间才一周

指标手册:

全新机器正面:

机器侧面Type-C充电口:

背面充电电池仓,采用一节18650锂电池,两颗保险管方便更换:

关机下充电情况:

打开背面电路板全貌,PCB日期2024.12.20:

电路板各元器件特写:

HDSC HC32F460 单片机

微调电容

台湾宏康HY3131方案万用表主控芯片

电压基准芯片MAX6006

电源管理芯片SGM41511

电容与晶振

621P稳压器

CB4S电源芯片

整流桥堆TB10S

圆柱色环电阻

模拟开关3157

MAX6006 电压基准芯片

两颗继电器特写 F.T B3GB4.5Z(这儿设计要给好评):

PCB背面图片:

GigaDevice兆易创新 25Q128ESIG 128Mb NOR FLASH

丝印SF2LC 线性稳压LDO

电源芯片B277

主板背面插座光电结构

主板背面其他图片

next

楼主:
下面是从直流电压与电流、欧姆、电容等档位测试结果:

分别使用两端、四端短路器测试归零:

直流电压DCV1 μV:

直流电压DCV10 μV:

直流电压DCV100 μV:

直流电压DCV1mV:

直流电压DCV10mV:

直流电压DCV100mV:

直流电压DCV1V:

直流电压DCV5V:

直流电压DCV10V:

直流电流DCI  1μA:

直流电流DCI  10μA:

直流电流DCI  100μA:

直流电流DCI  1mA:

直流电流DCI  10mA:

直流电流DCI  100mA:

欧姆档分别与实物电阻和步进电阻器进行测试:

实物0Ω:

实物10Ω:

实物100Ω:

实物1KΩ:

实物10KΩ:

实物100KΩ:

实物1MΩ:

实物10MΩ:

实物100MΩ:

受到环境温度、标准器预热、线材等因素影响,误差较大:

步进电阻器1Ω(1.065Ω):

步进电阻器10Ω(10.124):

步进电阻器100Ω(100.066):

步进电阻器1KΩ(1.00028):

步进电阻器10KΩ(10.00003):

步进电阻器100KΩ(100.0006):

步进电阻器1MΩ(999.999):

由于环境温度的原因,电容标准器准备不足,超出边界值,因此采用实物测试:

next

楼主:
好评设计与无奈之处:

原装进口富士通电磁信号继电器两颗,好评!!!

预留了调整焊盘,此处与120表布局差异较大:

此处焊盘可以对分压进行微调,在温漂与准度上可以做出很好平衡:

表笔座闭合设计,通过滑合物理开关,防止充电时误插表笔座,好评!!!

不足之处:调整焊盘残留非常多焊油,焊点、焊工很垃圾;其次就是有两处出现电容叠焊现象,应该后补焊。

网友:
来早了还没看到图

网友A:
早几天买了个这个牌子的钳形表,OWON利利普CM2100B交直流小电流四位半蓝牙钳表1mA-100A
做工可以,赠送的电池是碱性电池,误差比不了我的台式

网友:
我要抽时间安装好我的数字示波器,还有两台五位半,要修好一个

网友:
做工还不错    精度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几天买了个这个牌子的钳形表,OWON利利普CM2100B交直流小电流四位半蓝牙钳表1mA-100A
做工可以,赠送的电 ...

我也看了CM2100B,但感觉到手没什么用,所以没研究。

HDS160还算是不错的,120表看到前段时间的拆解,相当于就是手搓了。

预留的焊盘研究了两天,才基本算是弄明白怎么玩;120、160都预留一个可调电容器,还没有弄明白怎么玩。

5.5位台表不好修,自从折腾过3457和33450以后,再也不想去跑电路了。但FLUKE45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几张PCB背面图片:

建议补上全图和另一边的图

网友:
祖传叠罗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CM2100B,但感觉到手没什么用,所以没研究。

HDS160还算是不错的,120表看到前段时间的拆解,相 ...

我差不多二十个各种表,买这个是想感应测量交直流电流,它到1ma,电阻有0.01,感觉可以

网友C:
感觉这价位的性价比还可以,实用,既要也要不可能。不知道PCB是几层板?

网友:
充电防插表笔设计不错

网友:
这个直流精度和线性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补上全图和另一边的图

除了屏、按键板外,所有图都补齐了。

楼主:
两处叠焊电容的作用还没有弄明白,滤波?耦合?基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价位的性价比还可以,实用,既要也要不可能。不知道PCB是几层板?

OWON的设计能力还是有的,感觉他们推出的这个HDS100系列示波表,像是试水市场。

按照数字多功能表来的规范来讲,应该是六层PCB;从目测上来看,这个160也是六层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CM2100B,但感觉到手没什么用,所以没研究。

HDS160还算是不错的,120表看到前段时间的拆解,相 ...

可调电容贵呀,多留焊盘可以调整容量和耐压其实就是个省钱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CM2100B,但感觉到手没什么用,所以没研究。

HDS160还算是不错的,120表看到前段时间的拆解,相 ...

120那里留了焊盘?,我对那个可调电容焊的不好看非常苦恼始终看不顺眼,没办法拆了叠罗汉重新调整焊接。
可调电容是50PF,那两个并联后是16PF,串联后容值变小,按理说一颗可调电容就够了,他那个并联应该增加耐压,所以没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那里留了焊盘?,我对那个可调电容焊的不好看非常苦恼始终看不顺眼,没办法拆了叠罗汉重新调整焊接。
...

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这儿的用途,所以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