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苹果ipod第四代,充电器修改适配。

楼主(2025-03-14):
最近在某鱼淘了一台裸机ipod第四代(A1059),
虽说不是火线充电接口,但是使用普通安卓5V充电器+苹果4S的30dock数据线,无法进行充电,总不能再买一个ipod充电器吧(苹果手机充电器也不行)!于是在网上查找苹果ipod充电器相关资料,发现苹果ipod充电器有适配协议,也不算什么协议应该就是使用数据接口的D+、D-进行充电器类型识别,普通安卓5V充电器D+、D-是悬空的所以ipod不能识别不能充电;那就开始修改充电器吧,

在网上花了几块钱买了三种电阻75K、51K、43K,用来给D+、D-分压,其实ipod充电器的适配协议,就是识别这两个点位的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后:D+对GND电压是2V,D-是2.7V,这样就能被ipod识别进行充电了。

网友:
感谢分享
ipod4俺记得是哪种很长的苹果老接口吧

网友A:
有只古老的,都没法联官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只古老的,都没法联官网了

iTunes还是可以连接的,手动管理歌曲还是不错的

网友:
ipod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