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我老笔记本拆机出来的18650电池,为什么重量比新买的重,...

楼主(2025-03-14):
有一个问题,我老笔记本拆机出来的18650电池,为什么重量比新买的重2克左右,容量要小很多?

我新买了10个18650锂电池,东磁的,单个有2500mAh左右的容量,重量有45克。

我拆机了一个旧的笔记本电池,标的是三星,应该是假的,我称重,有47克。而容量只有1000mAh左右,这是为啥?称重的方法不行?

小小一个电池里面难道它还灌沙子?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笔记本电池的容量是拆机的容量,还是它标示的容量?

网友:
在同一条件下测量才有意义

网友:
体积一样,容量大的里面材料薄,放电电流,寿命,都有差别

网友:
相信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里拆出来的18650电池!!!

同样2500mAh的18650电池,完全充放电100次后,绝对是三星活率高。

网友:
现在18650国产都做到3500+了,薄壳,隔膜也越做越薄。发展下去就是容量越来越大,估计很快能突破4000+,内阻也越来越小,全极耳内阻都是个位数,放电越来越强。
副作用就是有些材料不过关,薄了之后容易漏电,寿命也不好说。还需要市场时间来论证。只称重量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绝对笔记本电池靠谱。。。。

网友:
厂家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所以成品也是不一样的,有的18650电池,出厂就是800mah,有的是1000MAH,有的吹嘘是2500甚至3500,5000mAH,其实国产的18650,能达到2500就算很好了,大部分都是2000mAH的。

网友:
笔记本电池都拆出来了,肯定是报废的东西啊,时间久了容量下降内阻升高,跟新货没法比,正常情况下笔记本用的原装电池组电芯还是靠谱的,兼容电池很多都是旧电芯梯次利用

网友:
工艺不一样吧   我用原来佳能摄像机换下来的索尼18650两并三串给电动螺丝刀供电都用了10多年了还续航持久

网友:
可能制作工艺不一样吧,质量还是笔记本原装电池

网友:
我在电动滑板车的电池拆下来的18650,容量标注为7.2Wh,及在香水充电宝上拆下来没标注容量,测试大约是2000mAh的18650,均只有43g上下。

称过14500的锂电池,测试出容量高一点的,重量要重上2-3g。容量小的16g略多,容量高的18g多。

楼主:
我说容量肯定是通过仪器测试过的,并不是看电池皮上的参数。照你们这样说来,我新买的单颗45克重的18650东磁电池是正常的?它有2500mAh1个。

而拆机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有47克左右,容量却只有1100mAh。比容量大的新买的东磁要重2克,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容量肯定是通过仪器测试过的,并不是看电池皮上的参数。照你们这样说来,我新买的单颗45克重的18650东 ...

你还是没理解坛友说的意思,你的拆机笔记本电池,容量只有1100mAh,光说容量、重量,没有意义。这个拆机的电池,用了多年的接近报废的电池,还是全新的,还是虽然全新但库存了很多年了?
如果是用了多年的接近报废的电池,那容量从0到电池标称容量都有可能;全新的库存多年电池,容量也会很小。

网友:
拆机和新电池比

那我报废电池一点容量没有,也和新电池比?

网友:
松下3400mah重量快50g了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重量与容量不成正比(除非里面加沙子或其它杂物),这是正常的?

你们就说旧电池与新电池,当然,工艺现在进步了,容量大了这是肯定,但是重量轻了,容量大了这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估计是技术进步了?

网友:
如真是三星的应该没问题,拆过一个2010年左右笔记本的电池,里边是三星电芯,标称是2500MAH,除了坏掉的一节,其余的实测最低的一块电池容量还有2318MAH。

也拆过那个想的2018年笔记本电池,电池包皮是光板,无任何标识。6块电池都是锈穿漏液,一块能用的也未挑出。

网友:
买过5块亿纬E35标称3500MAH,充满电后放电至2.7v后都不到3000MAH。拿出一块做为破坏性试验,放电至1.6v后容量才勉强的到3500MAH。内阻在20-25毫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