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腾随身WIFI破解后装自己的手机卡方法

楼主(2025-03-14):
这东西现在基本都是内置ESIM卡,扫码充值后使用,很多充值后用几天商家就跑路了,想改装自己的卡,没有卡槽,还得破解。

内部板子是这样的,各种外观的基本上大同小异,这款是ASR平台的。
把打红叉的两个ESIM芯片去掉,不去掉估计也可以,这款切卡不需要密码,在管理界面直接切卡。
我是去掉了,去掉后自动就是另装的卡使用了。
黄色箭头的位置,用零欧姆短接下,不然不识卡。
网上购买个卡槽装上,两块来钱包邮5个。

外壳上有卡槽位置,把贴的标签撕掉就露出来了。
到这一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试了联通卡和移动卡,都可以使用,电信应该也可以,没卡没办法试。
我这里信号差,测了下联通和移动的网速。

网速正常使用没问题。看视频也凑和。

听说有的后台会锁设备,需要把IMEI号和SN号改掉,接下来找个不用的手机的IMEI号和SN号写进去。
先装驱动

驱动装起来略有费劲,毕竟平台芯片有些差,不能自动安装,要手动安装。
先装驱动软件,然后连接上电脑,按上面图片的方法手动安装端口的驱动,另两个不用管。

打开写号工具,按上图设置下

设置完成,按如下方法操作写号。
AT*PROD=1 进工厂模式
AT*MRD_IMEI=D 删除原IMEI
AT*MRD_IMEI=W,0,01JAN1970,0000000000000000写⼊新的IMEI(后面的0000000000000000为新的IMEI)不对的可以尝试删减位数
SN AT*MRD_SN=D 删除原SN
AT*MRD_SN=W,0,01JAN1970,M0000000000000写⼊新的SN(后面的M0000000000000为新的SN)不对的可以尝试删减位数
AT*PROD=0 退出工厂模式(这个要记得)
AT+RESET 重启
一定要记得退出工厂模式,不然可能出现没有WIFI,没有WEB后台。

这图我的操作过程。

想切卡的话,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00.1,进入上图的界面,更换卡后,点保存就可以,有些需要密码的可以网上找破解方法,很简单。
我这个不要密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掉了ESIM卡芯片的原因,无论怎么设置,设备重启后会自动设备成外置的手机卡。
至此彻底破解完成,想用什么卡就用什么卡,不受厂商限制了。

这是我这款的软件版本,切卡不要密码,旧版本好像要密码。

收工放抽屉吃灰。
附上驱动软件和写号工具。

楼主:
网络名称和密码无法修改,修改好后可以用新名称和密码连接,但是很快就自动恢复成原来的了,真是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名称和密码无法修改,修改好后可以用新名称和密码连接,但是很快就自动恢复成原来的了,真是神奇。 ...

远程控制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楼主:
我把IMEI号和SN号都修改了,又装的自己的卡使用,怎么可能还能远程控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IMEI号和SN号都修改了,又装的自己的卡使用,怎么可能还能远程控制呢? ...

内置的程序,设备应该还有个SN...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程序,设备应该还有个SN...

那也没必要控制名称和密码啊,直接远程锁机不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没必要控制名称和密码啊,直接远程锁机不更好?

说不定是远控程序不完善呢...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远控程序不完善呢...

扫码查了下说明,更改WIFI密码和名称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时更改才行。看来是远程更改的。
我试着登录后台,在后台可以修改,但是无法传送到设备上了,看来确实是远程失控了。哈哈。

楼主:
这东西垃圾的很,只要知道一个号码,在微信公众号里按顺序输入,就可以进入后台管理
进后台不需要密码。估计骗一段时间就换名字了

楼主:
猜测是必须通过后台远程修改名称和密码,这样就在后台留下记录了,方便忘记后帮忙找回。
远程修改应该是在设备软件中写了标志位,所以能修改成功,在设备上直接修改后过几分钟自动恢复也不是远程控制恢复的,应该是软件检测到不是远程修改的就自动恢复造成的。

网友:
高手,谢谢分享,可惜版本太多

网友:
我前年也买了好几个,就为了折腾,买来就用了一两个月,后面流量卡取消了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
越来越垃圾,我一年多没撸4G了,30多个在抽屉吃灰。除了省电一无是处。

网友:
高手在民间,真不错的东西

网友:
其实不想折腾的话,找个手机当热点也不错的

网友:
高手哥,这款怎么改,想折腾下

网友(2025-04-19):
没用了,吧。好像这玩意儿,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据说新的v28软件的改不了了样,在网上看那些朋友测试都被控了

网友(2025-06-29):
软件 哪里有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