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鸭嘴剥线钳哪个好用?

楼主(2025-03-14):
最近想买个鸭嘴剥线钳,用于剥短线,看了好多,不知道哪个好用,特来求助

你们都用的哪种?

网友A:
这种钳子,与钳口刀片有关。

个人建议购买万可WAG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钳子,与钳口刀片有关。

个人建议购买万可WAGO的

万可的太贵了啊,远远超出预算

网友B:
电工?我都直接剪刀,水口钳

网友C:
现在一直用这种,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我都直接剪刀,水口钳

用途不同,这个用来剥短线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直用这种,便宜好用

德力西也出这种钳子了?质量怎么样?

网友:
那个绿色的老A 鸭嘴的 我买过,用了好几年了,和8块钱的杂牌区别不大,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力西也出这种钳子了?质量怎么样?

很多厂家都有这种钳子,图片是随便找的。用了几年了,挺好的,就是剥细线时,剥下来的线管会掉到钳子内部,隔断时间要拆开清理。

网友:
德力西都是贴牌,也就那样

网友:
没用过这种,我用的都是剥电线的。

网友:
不差钱的话,凯尼派克1252195,或者1252195
预算紧的话,淘宝30/50的都行,坏了再换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直用这种,便宜好用

请教一下,我用这个经常把内芯铜线拔断几股,是尾部螺母调节问题吗?

网友:
我刚买了两把全自动剥线钳。

网友:
德力西现在广告飞起,都是贴牌吗?

网友:
不是批量接电柜,没必要用这种,太大
用那种简易型的,一排缺口那种更好用

网友:
应该三十元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用这个经常把内芯铜线拔断几股,是尾部螺母调节问题吗?

是的,钳口调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