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倍量镍氢口香糖电池弄个充电的转接

楼主(2025-03-14):
还剩下一格电的时候测试冲进去了不到1000毫安…基本上也差不多了,买充电器觉得太浪费了就用18650的电池盒试试…别说还挺合适的,就是电池占位桶不怎么好弄…这个充电器比较合适白嫖太阳能,论坛里精华帖有详解就不拆了…听收音机一个月也充不了几次就这么凑合着用吧…

网友A:
这样5V测能说明毛线,本来都是5.1瓦时的电池还没用光就充了4.9,如果是线性充电芯片一般只有80多效率!更何况3.7v的1400毫安,和5V的1400毫安是两码事,都混为一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5V测能说明毛线,本来都是5.1瓦时的电池还没用光就充了4.9,如果是线性充电芯片一般只有80多效率!更何 ...

那啥我这是1.2v的镍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啥我这是1.2v的镍氢…

抱歉我没仔细看,那1.2*1.4=1.7瓦时,那充电消耗了近5瓦,电量是其标称值的3倍了,容量更没有参考意义了,因为拿5V电压下的容量去对比1.2v电压下的容量本身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