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欧姆龙血压计HEM-8720

楼主(2025-03-14):
到现在有10个年头了,当年搞活动六百多块钱购买的,使用频率很高。
中间去售后检测过准确度,分毫不差。
今天早上突然不开机了,以前也偶有不开机,活动下电池就好了,今天怎么搞都不行,插个外接电源也不行。
背面两颗螺丝拆掉,上半部分是卡扣,很容易就拆开了。

屏幕是活动的,放在塑料壳里,塑料壳有一颗螺丝。

拆掉固定屏蔽的塑料壳螺丝,就露出了控制板。
芯片下面的小方块是气压传感器,背面有个小管连接在气泵上。
右侧的按键板子和下面的按键板子都是活动的,没有螺丝固定。
这种设计应该比较抗摔,不容易摔坏。类似当年NOKIA手机的设计,可以摔成零件,装起来继续用。
看了半天,没发现有明显损坏的器件,把电源线都加焊下吧,加焊后竟然正常了。

网友:
那个斑马纸坏了不好整

网友A:
欧姆龙也是这种做工吗?太烂了,好在没有用牛屎芯,斑马纸也是不好搞

网友:
硬封,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网友:
也不知道准不

网友:
反正拆开了,微动开关加点WD40

网友:
不错不错
俺家也有一个

网友:
那个电容的脚有点糊。

网友:
年久脱焊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也是这种做工吗?太烂了,好在没有用牛屎芯,斑马纸也是不好搞

十年前的鱼跃之类的还不如这。这牌子并不是靠做工用料占领市场的,是可靠性,数据的可靠性这东西各家可是有说法的。

网友:
焊点脱焊了小问题

网友:
这个领域的王者,医院基本都用它家的。

网友:
和我拆的那个做工差不多,估计是同方案,屏幕也是这样连接的,我就没拆下去,也是用塑料焊上的主板

网友:
主板怎么这么小

网友:
跟医疗保健扯上边的东西利润大啊!

网友:
欧姆龙的不错,接触不良

网友:
看起来还是焊接的问题,电源线接触不良也是常见的故障点,挺好修的

网友:
加焊正常了,说明只是虚焊了,恭喜捡漏。

网友:
这个斑马纸容易接触不良 想办法热压一下

网友:
以前做工就是好啊,可惜全用斑马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