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ZK-SK150数控升降压电源模块拆解分析

楼主(2025-03-14):
之前拍的,本来懒得发了,正好这两天看到又坛友拆120的,就把150的发了吧

模块名称SK150,说是Pro,也不知道是不是
正面颗硅胶帽按键,手感还行,电源键带灯,外加一个编码器,屏幕是段码屏,操作稍加繁琐

忘拍亮屏照了,网上找个,很强大的功能,实际上都得大缩水,谁信谁憨憨

侧面照片,双层板,卡扣固定

背面照,排针链接上下板,两颗大功率铁硅铝电感,两颗固态电容,10mΩ的康铜丝采样电阻做低端采样,一个30*30的铝散热器+3010的风扇,看评论有说风扇不智能,强暴的限制5A启动,估计是新款固件升级了,实测开机风扇不转,但是空载几分钟后也会开启风扇.支持外接NTC热敏电阻,应该是10k的3950,没仔细研究,一个串口通信,可接上位机或者蓝牙/WIFI模块,但是好像没提供上位机,也不开源协议,小坑

上层PCB分离,底层负责显示,输出电压电流控制信号,顶层功率板说是可独立使用,但是不提供相关接口资料,以后想单独使用了再研究

功率板背面,没有洗板,还是黑色板,看起来真累,版本号:SK150-BOT-V1,说好的Pro呢Bro

两颗旌芯半导体GN358A提供电流放大和恒流恒压控制,一颗FB5139实现升降压管理

GN358A参数,失调电压最大1.5mV

FB5139特性:工作电压1.8V-15V,0.5V参考电压

升降压参考电路,简单跑了下图,实际电路也确实是参考的这个电路

一颗XL1509提供工作电压

一颗NCE6045G 60V45A的NMOS接在输入负极提供反接保护

10mΩ的采样电阻,应该是康铜丝

显示模块,HK32主控,GN1621CB 段码屏驱动IC,TFT屏幕的显示内容更多,更直观,价格也贵不少,还是买个段码屏凑合用吧
右上角一堆容阻应该是二阶RC低通滤波实现的PWM转DAC,实现恒流和恒压的控制信号

PWM转DAC参考电路

正面屏幕照片丢了,也没啥好说的,就是个段码屏+几个硅胶按键

组装下24V5A电源,之前调压到了40V,超过电源模块的输入范围了,试了几个阻值又调回到32V,就这样吧,懒得再试了,一个防水盒,买大了,本来想只塞升降压模块,结果发现电源模块也能一块塞进去,东割西砍就都塞进去了

还没开散热孔,有空拿回来电钻打些散热孔

网友A:
群友有人推荐,那到底这款性价比高吗?

网友:
这个最大电流模式稳定不稳定?最大电流下能否长期工作?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上传.png格式照片,容量大打开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友有人推荐,那到底这款性价比高吗?

还行吧,这款主要是支持升降压,电源更容易选择,如果有合适的电源同时不在意体积的话更推荐XY6020

网友B:
这个输出可以随便短路吗?有没有充电防逆?

网友:
我的wuzhi6012都换了两回MOS了   每次都是不小心短路输出烧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类似的,不过没这个高级 ,二十几块钱,一个按钮加飞梭键的,还闲置着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助焊剂洗一下就好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出可以随便短路吗?有没有充电防逆?

升降压恒流随便短,

网友:
应该是无治电源

网友:
很不错~~~买一个玩玩

网友:
分析太专业了,另外散热孔还是得开,不然怕是要变暖手宝了。

网友:
这个电源日常使用足够有余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终于搞懂了升降压电路的原理

网友:
测试一下效率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