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新笔记本电脑要添置一块SSD,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楼主(2025-03-14):
刚买的ThinkBook 16+ 2025,原厂自带的是亿联的1T SSD(好像是AM6B1),我一向以来都是系统盘和仓库盘分开不同的硬盘,故打算添置第二块SSD。
方案一,原厂的1T继续做系统盘,添置一个1T/2T的做仓库盘。
方案二,添置一个更好的SSD(500G够了)做系统盘,原厂的1T做仓库盘。
哪一个方案好?分别选择什么品牌型号合适呢?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俺也没啥好的推荐的

网友:
性价比高的 大容量的。

网友A:
我反正买便宜的。或者本坛商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正买便宜的。或者本坛商家的。

便宜量大的牌子?不太放心它们的储存颗粒,感觉水很深。

网友:
看你资金状况吧,毕竟杂牌和品牌硬盘速度差不少呢

网友:
不做大数据方案一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方案吧,笔记本要发热低的,性能其次。
先看下有没地方插第二个盘。

网友:
这个看需求,数据量大的话,仓库盘就大一点,没有太大数据的话,买个500G的当系统盘,1T当仓库盘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方案二比较好,但是你要确认能不能加第二块盘

网友:
我直接4T  一步到位

网友:
买个256的当系统盘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需求,系统盘我最大的只用256G的,其余的另外存盘。

网友:
我觉得系统盘用SSD,数据用HDD就好...

二○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网友:
第三个    25G  系统盘  原盘做资料盘

网友:
都可以!!1tb的现在也不贵,长江的就不错!!

网友: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拆机看看有没有给你预留多余的M2插槽,如果没有留且网卡的M2是只支持网卡的那种,那基本上在机身内加盘是没希望了,这种情况下就无所谓了,想保险一点用固态组移动硬盘,胆大心细的话用机械的也没问题,有公网的甚至可以考虑用NAS来扩容。
如果机身里有多余的M2槽,那加大加小没区别,甚至可以一个盘上放一系统,开机时通过切换启动盘来用不同的系统,然后两个盘互为资料盘或者指定其中那个最大的当资料盘。

网友:
512G才一百多,再买个1T移动盘,半年备份一次资料,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