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逆变器接上交流负载就保护原因求教!

楼主(2025-03-14):
老师好!

自己试着修了一个12V200W车载逆变器,直流高压正常,交流220V输出正常;可是交流接上负载很快就自动保护,不知什么原因,请老师指教。

网友:
方波逆变器,200W可能是峰值功率,接一个50W的电阻试试输出正常不(比如936电烙铁),不要接电感或电容性质负载,分分钟干趴
我遇到过的经验:如果接的12V点烟器,负载超过100W点烟器回路会保护打嗝,现象和逆变器过流保护一样

网友:
1.检查是否负载超载,降低负载试试;
2.检查保护时电瓶电压是否正常;
3.检查异常发热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