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5-03-14):
坏的,没玩过电动车不懂修,粗测一下,没短路没烧焦。

网友A:
我有个疑问,正弦波控制器的可不可以改成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正弦波控制器的可不可以改成正弦波逆变器?

霍尔信号谁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信号谁给呢?

内部时钟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霍尔信号谁给呢?

用无霍尔控制器或者双模(支持无霍尔)

网友:
这个很少坏,只是配套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这输出口都模块化了,做工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任务道具:MOS管若干……

网友C:
这玩意儿还能干点别的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还能干点别的啵

我用不上,谁要就送

网友:
国货精品,做工不错。

网友:
大电流的直接上铜条了

网友:
就怕只能同款车型用。
我自己的之前进水炸管后,就换掉了。

网友:
这个电动车控制器与众不同啊,做工不错,什么车上的?

网友:
看不明白,难道是48V的控制器

网友:
雅迪的做工可以,虽然性能不咋地。雅迪销量能一直保持第一,说明质量还是在线的

网友:
雅迪的,被楼主消灭了!

网友:
拆就完事了!看看里面用料咋样,说不定还能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