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破骊短路头

楼主(2025-03-14):
已经少见了,这个表没清理插座,接触电阻很大。

网友:
内测还有这么大?????表要校?

网友:
这个谁的问题

网友:
这是短路插头?

网友:
楼主的表高大上!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棉签+除锈剂,wd40,飞利浦水,电路板清洗剂,自来水洗洁精

网友A:
这个电阻也大了点。。。

楼主:
是短路头来的,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也大了点。。。

还没清理插座和转盘触点。

网友:
用肥皂水刷刷,闲鱼300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清理插座和转盘触点。

转盘没影响,插座接触电阻也不应这么大

网友:
4.1欧,这阻值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