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不随身wifi 仍然坑爹

楼主(2025-03-14):
如图,大壳配小板,经典的假天线,有焊卡槽的地方,像是ASR方案,但得刷固件了,js直接阉割掉了管理页面,这回真没得玩了,装回去退货,不知道最后能卷多少钱跑路,问了律师,这个跑路还真没事,搞得我都想开个店卖这玩意了

楼主:
数据线坏了,电脑打好字然后用手机传图,太懒了,嫌手机打字麻烦

网友:
能忽悠一个算一个,积少成多也可以。

网友A:
没管理页面啥意思,开机直连,wifi名称和密码固定???

网友:
wifi名称密码应该能设置吧

网友:
装回去退货 ,是对的

网友:
这个包年多钱?

网友:
呵呵,还中科巨龙,名字牛鼻,东西不行;还好,里边有个电路板,电路板上有元件,功能虽然不咋样,还大力宣扬和推广,都说国人不骗中国人,这样的事情还真不少。

网友:
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比那个WIFI放大器好多了

网友:
居然还在折腾随身WiFi哟。

网友:
今年就这个骗钱最多,凡是以低价格卖流量都是骗钱的,它们的套路基本就是先拿个这种网卡直播间吹嘘,等到你收到后其实只有一张假SIM卡和一张有二维码的卡片,等到你充值激活,一旦充值了你也找不到它了,永远也激活不了,因为这个手机卡其实是空白卡。充值二维码也仅仅是个第三方收款码。

网友:
只剩下一个空盒子了。

网友:
你再问问别的律师,恭喜你喜提答案N种!

网友:
这假天线真的离谱,厂商一点良心都没有了

网友:
其实应该整把随身WiFi和路由器串起来(把它整成类似个猫),我用一个路由器无线桥接后再通过另一个路由器有线桥接并DHCP,可以突破设备数(不要计较网速),有线桥接路由器再接个单网卡软路由保护数据(还没成功,无线桥接有问题,硬件做了设置

网友:
看缺少的件,应该是一个SIM卡槽,一个RJ45,一个网变
不过他们为了一个指示灯,竟然用上了软排线,着实让我有点震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管理页面啥意思,开机直连,wifi名称和密码固定???

走tr069下发应该是 在公众号设置

网友:
中科巨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