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态动态血糖仪拆解

楼主(2025-03-14):
得了糖尿病后,为了不扎手指趁pdd欧泰动态血糖仪搞活动,250买3个体验一下,感觉能看到血糖曲线,还可以。一个用15天,打进去的时候也不疼,就是到期的时候撕下来太紧。每个都是一次性的,用完两个了,顺手拆开给大家分享分享。
正面全景打开盖子里面就是动态血糖仪了没打之前还能看到针头的盖子保护针头和血糖仪背面的打血糖仪的按钮血糖仪拆下来后发射器卡扣很紧不愧是一次性的只能破拆了内卡扣拆下来了一个大弹簧再拆动态血糖仪,就这个小东西被弹到皮肤上把这个细细的试纸插到身体里面测量血糖上下两块塑料片粘好紧,继续破拆拆开了,一层薄膜天线,下面是电路一颗纽扣电池测了一下还有电,细细的试纸跟体内的血糖发生反应产生电位差通过电路转换后传到无线传输的芯片,通过蓝牙传到手机计算后显示出血糖曲线主芯片是bg22的,网上查了一下中间这个,10块一粒,加上其他的配件,电路成本估计也20块了。EFR32BG22蓝牙低功耗 (LE) 无线 SoC 解决方案是无线 Gecko 系列 2 平台的一部分。BG22 系列同类最优的超低传输和接收功率(4.1 mA TX @ 0 dBm、3.6 mA RX)和高性能、低功耗 Arm® Cortex®-M33 内核(27 µA/MHz 活动、1.2 µA 睡眠)的组合提供业界领先的能源效率,可使钮扣电池寿命延长到多达十年。目标应用包括蓝牙网状网络低功耗节点、智能门锁、个人医疗保健和健身设备。资产跟踪标签、信标和室内导航也将受益于 SoC 的多用途蓝牙到达角 (AOA) 和出发角 (AOD)功能以及亚米级定位精度。

原理上不复杂,电路加上试纸卖80多一个也算良心了。要是以后试纸能改为可更换的话,还能更省钱。现在正常的动态血糖仪一般都卖200左右,搞个活动能降到100多,欧泰听说是跟小米合作搞活动才降成这个价格,希望小米进来后能再卷一点

网友:
个头看着不算小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A:
看着针挺长,扎的深

网友B:
准确度是否附合要求、医院手指针刺的普及了、抽血应该更准确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准确度是否附合要求、医院手指针刺的普及了、抽血应该更准确些。

动态还是有意义的,波动范围是个重要参数。

网友:
暴力拆解,内部还有点料,就不知可信度如何了。

网友:
这拆的够彻底的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测血糖仪,觉得还是医院的抽血化验准确。

网友:
不知可信度如何

网友D:
动态其实使用感受非常差

楼主:
其实血糖仪挺小的,跟1元硬币一样,贴上去习惯了没啥感觉。发射装置跟个蛋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针挺长,扎的深

看着挺长的,第一次扎的也挺怕,不过带了以后感觉不到,应该是针头带着试纸条扎进去后,针头又迅速弹出来了,只留那根试纸在皮肤内,跟体毛差不多,所以没啥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测血糖仪,觉得还是医院的抽血化验准确。

抽血最准,动态主要反映的是血糖的变化曲线,比如有的人睡前不高空腹高,为啥高,啥时候起来的,这就有数据了,还有不同食物对每个人升糖情况不一样。自我调理的时候可以参考。其实现在很多医院住院期间也会用动态加抽血进行了解,糖尿病是个慢性病,数据越齐全越能做到有的放矢

楼主:
试了一段时间对比了扎手指,接近,毕竟扎手指也存在误差,作为控制参考还可以,比如高了赶紧运动了,就不用没事扎个手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态其实使用感受非常差

我个人用起来还好,感觉不明显,数据的话毕竟都是末梢血,主要作为参考,起码可以调整食谱,看看血糖高峰期的时段,不是每个人的血糖最高峰都发生在餐后准2小时的。不过就是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还是有意义的,波动范围是个重要参数。

对啊,抽血是准,不过动态反映的血糖的变化曲线对自我调理和给医生回诊的时候还是有参考意义。毕竟数据越齐全越能做到有的放矢。自己也可以多试一下不同食物对自己的效果。我用的时候对比艾科的指尖血糖仪,数据相差不大。

网友(2025-07-15):
现在血糖高的人多了,生活太甜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