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再次炸保险请教

楼主(2025-03-14):
美的ep201B第3次炸保险了,这次算是杠上了!这是我和老婆结婚的时候买的,线盘质量非常好,已经坏了两年多,这次闲在家里下决心一定要把它修好,但是自己确实没那技术
      和上电之前一样,整体检查了一遍,桥堆完好, igpt完好,18伏稳压管完好,5uf和0.33uf电容完好,501可调电位器阻值255,7805正常,各电解电容正常,周边电阻都有阻值,各种二极管正常。
      上电过程  串90w灯泡插电,滴的一声响,灯泡常亮,拆掉前端2uf电容,再次插电,滴的一声响,灯泡未亮,判断无短路,拿了灯泡再插电立刻炸保险,未见其余元件损坏,炸炸炸,人都炸懵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帮忙,重点是那个igbt,不知道我测量的方法对不对?万分感谢!

网友:
你先把线圈拆了,然后串灯泡模拟工作,能过再查,先确定辅助电源和单片机能工作!

网友:
保险烧断竟然没有元件损坏?这不科学啊,难道是保险丝太细

网友:
IGBT 和稳压桥堆换了,换18V稳压管,换8050和8850对管,应该可以正常开机了。

炸保险一般都是这三个问题

网友:
炸保险,肯定是IGBT有短路

网友:
这里有个电路图你看一下跟你的板子对不对得上,对得上再下载:

网友:
以前动手修修,后发现零件换下来和买一块二手板差不多,现在,直接买一个二手板换上OK。

网友A:
这种问题我在维修电磁炉中也遇到过几次,检查没有元件明显损坏,而且三路电压都正常,但是通电所串的灯泡依然常亮。而且有时候会遇到换完损坏的器件,交付用户后,少则半月多则一两个月,客户就会返修,而且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说,正在使用中,突然啪的一声,全家断电跳闸。拿来检查绝对是IGBT损坏。后来遇到这种爆保险的电磁炉,要么放弃维修,要么选择换板。最起码换的板子可以保证用半年以上没有问题。

网友:
你现在唯一没说的是那个viper12芯片,它高低压之间短路也会烧保险。
拆掉加热盘上电,如果数码管有显示,那么电源芯片基本正常,否则。。。

网友:
炸保险大部分IGBT和整流桥要坏掉,把坏掉的东西拆了,不装看看18V电源电压是否正常,这个18V还给风扇供电,想办法让风扇转起来看看18V电压稳定不稳定,有时候电源部分偏低或风扇短路造成驱动IGBT电压偏低炸管。

网友:
IGBT 测量没击穿也要换掉,整流桥只要不装场效应管时能有300伏就是正常的。

网友:
2μF电容应该不至于让90W灯泡长亮的,我经常用60W甚至25W的灯泡也不会长亮啊。你开机后指示灯能亮,能操作按键,那说明电源也没啥问题。加热的时候烧保险,那说明还是大电流主回路的问题,你也没说烧保险后IGBT坏没坏,那就先查一下驱动IGBT那几个8550、8050有没有问题,还有那个电流互感器次级有没有开路、虚焊?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你的照片上D11、D12、D13、D14这几个三极管模样的二极管有焊过的痕迹,会不会错换上了三极管?

网友:
疑难杂症,首先把印刷板清洁干净

网友:
做个假负载,拆掉线盘接上试试。估计驱动有问题。把对管也换掉吧。

网友:
是不是选用的保险管太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在维修电磁炉中也遇到过几次,检查没有元件明显损坏,而且三路电压都正常,但是通电所串的灯泡依 ...

我觉得你维修没问题,原因是你用的配件出问题了

网友:
IGBT应该换掉,带上灯泡试机

网友:
副电源,高压滤波电容这些坏了可以维修,igbt坏了怕是驱动不良,有的换上好使,有的上去就炸管,不敢再修了,基本劝退。。。。这机器06,07年的吧

网友:
万用表测量元件不可靠,因为很多时侯它模拟不了工作状态,所以想到的全换还不好扔了(在寨国买新也末必好,我K,掘起